[综合] 便携点焊机及点焊效果请教

楼主(2019-12-14):
明年开春准备DIY一个电动车电池,刚在某宝买的电池点焊机套件,做了一个壳子,集成焊笔一体,不知道这样,再怎么调整,或者我的手法不对,请指导

PVC板铣槽,镶嵌

PVC板铣槽,镶嵌

上面有块透明的

上面有块透明的

看这有好多烧漏的

看这有好多烧漏的

这个是手法问题么

这个是手法问题么

这个是成品的样子

这个是成品的样子

网友:
看上去电流挺大,普通电焊机是可以调电流的,焊薄铁皮时,还是要调小电流,不过这个笔尖好像粗了一些,应该跟手法也有关系吧,你可以请教一下网上的卖家,或许有经验技巧可以提供,等你再练练估计会有更好的表现。

网友A:
电流太大,时间太长

楼主:
我用的最低档功率,还有烧电极,这个不能调其他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太大,时间太长

还有烧电极的问题,请教下

网友B:
还是电流不够,缩短电极试试,电极的电阻比铜大多了。

网友C:
这是用动力锂电池吗!30c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电流不够,缩短电极试试,电极的电阻比铜大多了。

我也正在想是这个问题,回头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用动力锂电池吗!30c可以?

是动力电池,跟板子一起来的套件

网友:
功率不够,时间太长

网友D:
炸洞是因为没压紧啊 接触不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炸洞是因为没压紧啊 接触不良

楼主这个是两边压力不平衡,还没压紧,点焊机就自动点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是两边压力不平衡,还没压紧,点焊机就自动点焊了。

你说的有道理,单手同时压紧两根焊针,确实需要找手感。。。

网友:
尽量还是手动控制比较好 自动就是鸡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