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iPhone8最近碰到几次4G网络无法连接问题,但是信号满格

楼主(2019-12-14):
今年碰到第3次了,打开4G信号满格,显示正常,但是各种APP和网页都打不开。只能重启手机解决

网友:
基带摔坏了吧  同事也是苹果8  也是信号各种问题  还不如国产

网友:
看到有不少人反映IOS 12有这个问题,可以升级系统试试

网友:
乔布斯当然就提供了方法啊“换个姿势”。

网友:
如果有一段时间频繁出现这种情况,掉电还特别快,发热又比以前明显。
那就是主板的原因了,iPhone8的板层有工艺缺陷,官方有召回的计划
https://www.apple.com/cn/support ... eplacement-prog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