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废旧监控机里拆的硬盘组阵列0还能有多长寿命

楼主(2019-12-14):
以前我没有速度快的硬盘 就有人教我了这个方法
就用了四个废旧监控录像机拆下的相同容量西数绿盘组成阵列0(应该是raid0) 现在用了3年没有问题 大概还有多长时间寿命 现在要不要赶紧备份数据

网友:
重要数据文件定期备份就好了

看运气了,运气好的话,机械硬盘可以用很多年

网友A:
毕竟本来就是监控硬盘,还是废弃的录像机拆机的,又用了3年了,运气真好!时刻做好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毕竟本来就是监控硬盘,还是废弃的录像机拆机的,又用了3年了,运气真好!时刻做好准备~ ...

而且为了速度组了raid 0 坏一个就彻底不行了 但是现在还没有问题

网友:
时刻准备着。。。。

网友B:
胆子真大,竟然敢用raid0,我都是重要数据raid1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胆子真大,竟然敢用raid0,我都是重要数据raid1

我的系统盘是固态,游戏盘就是raid0,然后单独留了个500g机械盘放重要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而且为了速度组了raid 0 坏一个就彻底不行了 但是现在还没有问题

快备份吧,四块盘组raid0坏的机率翻四倍。

网友C:
搞成raid5好像是可以实时备份吧

网友:
从淘汰一批 26000-36000小时
现在能用, 只不过速度 时快时慢
这一点在复制数据能看出来
正常的家用硬盘 速度是越写越低,
而不是时高时低
当然大文件写入 不是小文件和大文件混合

网友D(2020-12-29):
引用 网友C:
搞成raid5好像是可以实时备份吧

搞raid5至少需要5块硬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raid5至少需要5块硬盘吧?

raid5 最少3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raid5至少需要5块硬盘吧?

需要3块硬盘就可以搞了。

网友:
找工具查下,看看硬盘健康,心里就有数了吧.

网友:
这个阵列挂一块就全完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