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折腾折腾电子负载,拆拆装装,性能优良

楼主(2019-12-14):
经常折腾电源,有一个电子负载会很方便,所以15年在睿登家花了25元买了一个简单的电子负载,

产品参数:
使用电压范围:
DC3.7-13V
功 率:
连续15W
电流可调范围:
0.15A-3.00A
风扇启停温度:
40℃
对于五福一安的充电头来说,这个负载已经足够了,但是各种快充,各种大电流充电器如雨后春笋,对这样的电源,这个电子负载就捉襟见肘了,所以在17年做了小的升级,

拔下风扇插头

焊下可调电位器

换上一个2K的电位器,这样电流就可以达到5A

既然已经折腾了,把TIP122也换了

换成TIP132,电流可以达到8A,这样安全系数会更高高

拆下TIP122的位置

把TIP132涂上导热硅脂

装到原先的位置,拧紧螺丝

试一下,电流能调到3.5A,如果是大电源电流可以调的更大

用数控电源试一下,调到5A,但时间要短,因为散热器太小,以防过热烧坏管子

再试一下移动电源

调到3.5A,这样测移动电源也没问题了
改造顺利完成。不过这是第一次改造,改造还在继续……

楼主:
折腾折腾电子负载,拆拆装装,性能优良

经过上次的改造,只能短时间的测试,因为散热片太小,不能给移动电源放电使用,所以必须加大散热器
于是前几天进行了第二次改造, 找了一个CPU散热器,散热器需要12V供电,用电子负载上的电源就不合适了,所以准备了一个12V电源,为了调试方便,又花了十多块钱买了一个精密可调电位器和旋钮

散热器划红线区域内磨掉,以防接触到电子元件

将原散热器拆下,原电位器和风扇插头一并拆除

下面就是平面的了

在散热器上钻孔攻丝

涂导热硅脂

固定到散热器上

焊上电位器引线

拧上底座

把电位器固定在散热器旁边

多圈电位器刻度盘,调整位置直观

风扇电源插头

再看一下背面

测一下温度,这是通电前散热器温度为23.4度

加负载至25W,温度稳定后测试电源管温度为45.1度,此时没有启动风扇,也就是说25W以内不需要风扇

继续加大负载至60W,此时就要启动风扇了,温度稳定后达到60.7度
经过测试,性能不错,以后就可以折腾了,不过耐压还是太低,不能用于PD充电器、移动电源的20V测试。
感谢各位光临!欢迎留言指教!

网友A:
折腾得不错,要是把USB口延长是否更方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腾得不错,要是把USB口延长是否更方便点。

刚好能插到USB测试以上,PCB板上还有+-电源引线焊盘,可以焊上引线延长

网友B:
偶那个大点的,一年也用不到几次
等牙膏ing

网友C:
另加个高压三端电源芯片给控制部分,应该就能测高压了

网友D:
这个多圈电位器是10圈的还是5圈的?

网友E:
多几个管子呢,会不会更猛

网友F:
直接换一个电位器就可以提高电流?我有一个35w负载,也想提高电流,望指教

网友G:
USB口应该加个延长线了。不然这么重,USB恐怕吃不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偶那个大点的,一年也用不到几次
等牙膏ing

也就偶尔做电源、充电宝评测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加个高压三端电源芯片给控制部分,应该就能测高压了

不再折腾了,想弄个宽电压,可以设定截止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多圈电位器是10圈的还是5圈的?

这个电位器是10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几个管子呢,会不会更猛

改动太大就不值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换一个电位器就可以提高电流?我有一个35w负载,也想提高电流,望指教 ...

我也不清楚,我这个是请教了睿登群主,他说换2K电位器,可以提高到5A

楼主:
引用 网友G:
USB口应该加个延长线了。不然这么重,USB恐怕吃不消。。。

是的,加软线连接好一些

网友:
不错,折腾后扩大功率范围了

网友:
顺便可以试试,把电子负载当7136稳流芯片,再串联XML2灯珠,做好后可以当无级调光补光灯。

网友:
这么大的散热器,可以换个东芝大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