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创星广告机或电视找不到开机键大神来帮忙

楼主(2019-12-14):
创星广告机或电视找不到开机键大神来帮忙
从餐饮店拆下来的一个电视,通电指示灯亮,遥控器找不到了。整机找不到开机键,其它按键也按了就是没有反应

正面

反面

标签

后面接口

按键板。

网友A:
看不清按键板写的啥,你连上hdmi或者vga看看也许是自动检测信号的,否则就用带红外的手机遥控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按键板写的啥,你连上hdmi或者vga看看也许是自动检测信号的,否则就用带红外的手机遥控看看 ...

按键是STANDBY      <CH>     <vol>    nenu   tnput

网友:
STANDBY就是待机键,也就是电源软天关键了

网友:
拆!!看看是不是ST按键接触不良,要不就看主板有没有另外预留的端口

网友:
有的电视或显示器没遥控器不能开机,脑残设计,可以用手机带红外功能的下个遥控app~

网友:
机子竖正了,按键从上至下。
INPUT(输入)、MENU(菜单)、VOL(音量)+、VOL- 、CH(频道)+、CH-、STANDBY(待机)
        应该是按键长期不用或油烟大,氧化而已。拔掉电源线,狂按几分钟,应该能复活

网友:
STANDBY这个键,按住就开机了,按住不是按一下,不行就是按键出问题,能拆开喷wd40就好

网友:
STANDBY这个键拿钳子把开关捏碎,碎的瞬间,应该就开机了

网友:
这种情况是按键板排线被拔掉了,防止乱操作的

网友:
长按待机键,有的机子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