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扔垃圾捡到的LED灯

楼主(2019-12-14):
自从进了群,感觉就是个捡垃圾的。
但是没有我们那不知道要失去多少。

楼主:
经过测量这两个坏掉,看来真得弄个专门焊led灯的工具

网友A:
打火机从反面烧

网友B:
煤气灶 最小火背面烤

网友:
能看到黄色荧光粉有黑斑的都应该换掉。

网友C:
大部分灯珠都有黑斑了,寿命不长了

网友:
直接短路或用尖嘴钳夹掉换灯珠

网友D:
弄塑铜线2.5的或者1.5的,塞到外热电烙铁里面就行了,做个U形烙铁头

网友E:
换好后时间也不会长,这种低端的灯珠,只适合有时间免费维修人员的人员使用!

网友:
这灯看着养眼驱动做工也不错啊

网友:
发光二极管串在一起的坏一个这灯就寿终正寝了。

网友:
总感觉灯珠只要开始坏,就不是换后能用很长时间,其它寿命都差不多了

网友:
就用那种喷火的打火机在背面烧一下就掉了换个好的再烧一下就好了。

网友:
看灯珠颜色已经光衰严重了,不值得修,折腾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火机从反面烧

这个没有试过,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煤气灶 最小火背面烤

感谢分享,怕不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部分灯珠都有黑斑了,寿命不长了

看其他都都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弄塑铜线2.5的或者1.5的,塞到外热电烙铁里面就行了,做个U形烙铁头

这个方法今天想过,不知道可行?怕加热慢,直接用两个烙铁不知道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好后时间也不会长,这种低端的灯珠,只适合有时间免费维修人员的人员使用! ...

分析的对,2016年生产的,还是led不过关

网友:
貌似可以试着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