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都来研究下日立18V角磨上小的锥形齿轮是怎么拆的?

楼主(2019-12-14):
型号是G18DL,看着是可以直接用拉马给拽出来,齿轮到电机轴很深,我用不锈钢螺丝垫着,用拉马拉,把不锈钢螺丝都压瘫了,齿轮纹丝不动

这张图是螺丝瘫在里面 了

网上找的图纸

网友A:
锥形齿轮上的螺丝是不要先拆掉?只是个人感觉,没有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锥形齿轮上的螺丝是不要先拆掉?只是个人感觉,没有拆过。

这个比较奇葩 没有螺丝 齿轮里面的那个是我塞进去垫拉马轴的  被压扁了

网友:
看伞型齿轮中的轴有无戴帽,有只能用车床了。如没有,只好用鋼板扦入凿轮与套盖中驾空慢慢敲了。

网友:
看样子是紧配合,只能硬来,有热风枪就加热后用辣妈硬拉

网友:
以前拆过的 这个小齿轮是用 键销 与中轴连在一起的。

楼主:
搞下来了 用了冲击批上的齿轮轴垫着拉马  硬是顶出来的

网友B:
为何要拆下来呢?即使能拆下来,再装上去,估计也不好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要拆下来呢?即使能拆下来,再装上去,估计也不好了。

轴承不好了,旷量有点大 高速噪音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