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显示器适配器无输出电压,求思路

楼主(2019-12-14):
用了几年了,前两天突然显示器不开机了,测了电源输出,发现适配器输出端没电压~网上找了一圈相同电压电流的适配器无果~有二手卖也要300左右,老贵了,就想能不能死马当作活马医
适配器标签

拆开内部(测了GBU6J有电压输出)

网友A:
要是不会修就找个二手洋垃圾笔记本适配器,电压差不多应该能行,这是最便宜的了。

网友B:
笔记本电源功率大点的也可以用   插头要一样

网友C:
这电源做工不错值得一修

网友:
基本上就是圈里的几个原件了,如果没问题的话,背面没芯片资料就直接留着拆原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不会修就找个二手洋垃圾笔记本适配器,电压差不多应该能行,这是最便宜的了。 ...

这电压和电流的没找到匹配的。有二手的卖得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电源功率大点的也可以用   插头要一样

我现在就是临时用65w笔记本适配器用着,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坏了显示器就亏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源做工不错值得一修

不知道从何分析

网友D:
一步步查,看高压电容有没有电,有电查高压电路工作没有,工作了查低压输出有没有,有了接上查低压电路工作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步步查,看高压电容有没有电,有电查高压电路工作没有,工作了查低压输出有没有,有了接上查低压电路工作 ...

大电容两端有电压

网友:
先测量输入端和输出端电阻值,有没有短路情况。测量几个容易坏的元器件,高压滤波大电容,开关管,pwm芯片的启动电阻,低压侧输出滤波电容,肖特基二极管等。测量完毕再测高压电容两脚有没有300V直流电压。最后查找控制芯片资料,测工作电压和波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电容两端有电压

低压端,变压器引脚有交流电压吗?

网友:
保险丝没炸的话,查启动电阻,输出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

楼主:
保险管,整流管都是好的,大电容两端也有200多电压,测了下这两个FCP260N60E场效应管,电压如下图,不知道是不是问题所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临时用65w笔记本适配器用着,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坏了显示器就亏大了
...

完全可以了

网友:
插电,测大电容两端有木有300V,有-就是后级故障,木有-查前级。

网友:
好像我有一个华硕19V6a多的电源,功率应该嗖嗖嗖的够吧

网友:
电压一样,容量大一些就可以   不会坏显示器

网友:
这类电源如果没有明显的故障点,一般重点检查开关电源专用集成块的启动电阻、集成块供电端的滤波电容、开关管G极的电阻等。

网友:
二手24V5a的电源板+可调电源模块,总共也没几个钱,完全适合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