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玩SM2246en开卡TH58TFT0EFLBA8H 容量auto和指定颗粒缓存

楼主(2019-12-14):
首先感谢这位兄弟,刚玩sm2246,完全不懂,跟我之前玩IS903上slc颗完全不同,找对量产工具就可以,这下可以玩一阵子,剩下问题是:容量auto和指定颗粒缓存后直接打开,虽然我可以直接问,但是刚进群,跟他也不熟悉,不敢多问。

网友A:
缓存是海力士512M吧?图片有点模糊。
容量指定256或者2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缓存是海力士512M吧?图片有点模糊。
容量指定256或者240

是海力512

网友A:
DRAM选海力士和512M保存之后就可以开了

网友B:
就是讨厌优盘做得比屌还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讨厌优盘做得比屌还长

同情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AM选海力士和512M保存之后就可以开了

现在还有一个疑问!土狗量了一下9.78K欧换个20k欧或者27K欧 是换阻值大的还是小点值?是越大越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讨厌优盘做得比屌还长

说句笑话,这个“长”优盘只能在冬天室外嘚瑟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还有一个疑问!土狗量了一下9.78K欧换个20k欧或者27K欧 是换阻值大的还是小点值?是越大越好么 ...

电路图显示10K欧姆。tog只需确认高低电平,换0欧姆也能开卡。开卡失败原因?没原因无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图显示10K欧姆。tog只需确认高低电平,换0欧姆也能开卡。开卡失败原因?没原因无结果。 ...

没有换大点阻值的说法么?换0欧是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换大点阻值的说法么?换0欧是么

为什么要换?人家没有10k电阻,贴个0欧姆电阻也能开启TOG。你不是有TOG跳线电阻吗?觉得9.78k不够完美?换20k27k能得到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换?人家没有10k电阻,贴个0欧姆电阻也能开启TOG。你不是有TOG跳线电阻吗?觉得9.78k不够完美? ...

不是这样子!原本是贴了10K,开卡后不能正常使用,我以为需要改贴0K欧或者换更大值,刚接触2246开始,有些地方不是很懂,不是我一定要去换20K或0K,竟然可以10K使用,那我就不用去改它,9.78K可能是串连在电路中,9.78K是10K值。谢谢你的教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AM选海力士和512M保存之后就可以开了

貌似没有海力士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AM选海力士和512M保存之后就可以开了

感谢大力支持

网友(2021-08-17):
楼主加个QQ好友,私下交流一下29535065

网友:
楼主还记得这个盘跑分连续写,速度能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讨厌优盘做得比屌还长

小孩子还没长开,再等几年就比优盘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