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淘了块儿二手SSD但是速度出奇的慢

楼主(2019-12-14):
一块儿二手的台电SSD,装机时ghost特别慢预计装机时间一个多小时,测试了一下还真是有问题啊。

网友A:
SSD打死都别买二手的,新的128GSSD也才200不到吧,没有必要买二手。机械硬盘可以买二手的

网友:
台电的一手都不要碰,何况二手................

网友:
你真厉害台电的都敢买?

网友:
3M  哈哈哈哈哈    字数字数

网友:
IDE模式,速度还能再慢点。而且坏块来的非常快。

网友:
几年前二手固态还能买,这几年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SD打死都别买二手的,新的128GSSD也才200不到吧,没有必要买二手。机械硬盘可以买二手的 ...

我这里七彩虹120G 90元,前两个星期拿了20多片装机。
质量嘛,的确不怎么样,目前有一片不认盘了。

网友:
拆开看主控,sm的主控自己开卡,速度就回来了

网友:
好奇你跑出这个成绩花了多久的时间。。。。。

网友B:
台电英文应该是teclast,你这个还是第一次见到拼音的taidian。台湾是没有采用这套拼音的啊想不到这牌子也有山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电英文应该是teclast,你这个还是第一次见到拼音的taidian。台湾是没有采用这套拼音的啊想不到这 ...

要不是老兄提醒,还真没注意到台电居然商标变成这样。这个假冒制造者应该差评!

网友C:
拆开看看里边是不是个U盘,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开看看里边是不是个U盘,哈哈

还有可能是个扩容的2.0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开看看里边是不是个U盘,哈哈

可能还是扩容的.

网友:
估计是买到山寨的了

网友:
双11撸了个最便宜70块 120的。系统盘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