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TH58TFT0T23BADE 128g TLC 求主控

楼主(2019-12-14):
浦科特PX-256M9PeG 256G M.2 NVME坏了,拆下颗粒想做两个U盘,东芝的TH58TFT0T23BADE  128g TLC ,站里找不到相应的主控,请大神帮忙。

网友A:
BICS3制程   BGA272脚,貌似也就只有SM3268能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CS3制程   BGA272脚,貌似也就只有SM3268能上了

通过转接贴也可以上3281,但只能用黑片工具量产,产出来速度估计和3268差不多

网友B:
3281开不出来的,没有固件。我试过了(不排除我水平不行,因为我的0T23 ID最后一个字节怎么跟你们不同)

目前我淘宝买了INC-6081的M.2板子,卖家提供开卡工具和固件(其实就是PS3111,跟我的开卡工具不同)

目前稳定使用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81开不出来的,没有固件。我试过了(不排除我水平不行,因为我的0T23 ID最后一个字节怎么跟你们不同)

目 ...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90712&extra=
有固件的,我量产出来过,只能用黑片工具量产。
量产出来读145,写63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81开不出来的,没有固件。我试过了(不排除我水平不行,因为我的0T23 ID最后一个字节怎么跟你们不同)

目 ...

能不能悄悄滴把工具发给我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我也查到SM3268好像可以!我去试试先!谢谢各位大哥帮忙!

楼主(2020-08-10):
引用 网友B:
3281开不出来的,没有固件。我试过了(不排除我水平不行,因为我的0T23 ID最后一个字节怎么跟你们不同)

目 ...

大哥你那买的INC-6081 M.2的板子!给个链接啊!我也去买个,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81开不出来的,没有固件。我试过了(不排除我水平不行,因为我的0T23 ID最后一个字节怎么跟你们不同)

目 ...

从黑片工具里提取固件,就是速度慢,还是上3268比较稳,毕竟227的3268还是挺实惠

网友(2024-03-28):
楼主,有没有3268AB的,发一份给我啊,谢谢159428869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