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论坛人才多,人气高,问个家用CD机抗震问题

楼主(2019-12-14):
我知道车载和随身听的cd是靠缓存做电子防震的。
那家用的一般啥原理?机械的吗?看好多烧机都是特别厚重。
一般抗震不行了与哪方面有关呢?
光头?伺服?或者跟光头支架也有关?

求大神科普。
下面来点图符合拆机乐园。

网友A:
家用没有防震的,需要靠机械避震
随身的是电子避震,即预先读取备读这种,你打开避震,听的其实是MP3一样差不多的东西

网友:
车载和随身差不多,不过可能缓存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用没有防震的,需要靠机械避震
随身的是电子避震,即预先读取备读这种,你打开避震,听的其实是MP3一样差 ...

一般正常家用机,不是大震动也没问题。
如果是轻微动就不行啥原因呢?

网友B:
家用得用厚重的实木家具避震,比如黄花梨、紫檀木

网友:
家用只玩过那种便携式cd,上面有个电子避震,就是最初光盘转速加快,预读数据到内存,这个功能可以关闭,但关闭后用手拍打cd机,声音就可能有卡顿,打开此功能就不会声音卡顿,cd机说明书上明确写了,打开此功能有影响音质的可能。

网友C:
家用机也不想车载那样颠簸,所以不用太强调避震,一般机箱带泡棉脚垫,机芯带橡胶减震圈,在加上合理的循迹,聚焦伺服就完全够用了。

到时碟片素质的参差不齐,对解码纠错要求更高。

至于烧友的玩法,实际不是主要针对外来的震动,而是碟片本身的震动,合格的伺服系统都能纠正;当然不排除那帮能听出火力,水力发电的资深人士非要避震。

网友:
台式的转盘一般工作在1X到2X转速,缓存也小,震动了要重新读取,就卡顿了。
随身听用4X或8X的机芯,加大缓存,读取到缓存,哪怕要重读,缓存里面有一段时间数据,不影响播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用机也不想车载那样颠簸,所以不用太强调避震,一般机箱带泡棉脚垫,机芯带橡胶减震圈,在加上合理的循迹 ...

现在有台机器,稍微碰下就卡一下。这种一般怎么入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用得用厚重的实木家具避震,比如黄花梨、紫檀木

关键是正常机器稍微碰下没事,现在有个机器稍微碰下就卡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有台机器,稍微碰下就卡一下。这种一般怎么入手呢?

这种一般是光头老化或循迹聚焦电路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一般是光头老化或循迹聚焦电路老化。

好的,谢谢

网友:
光头老化,有可调电阻的可以试试加大功率,或者直接换新

网友:
直接淘个二手CD机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