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试着保养一块百分表

楼主(2019-12-14):
试着保养一块百分表
捡了一块被水泡过的百分表,拆开看看能不能搞好。
拆之前的样子

开始拆,都是泥和锈

用铜刷子伺候和除锈剂伺候

组装

装完感觉不准了。

网友A:
这些精密仪表,就不能拆,拆后就不准了,没设备调校。

网友:
自己能校正吗,敢用吗

网友:
机械表拆一个毁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精密仪表,就不能拆,拆后就不准了,没设备调校。

也没地方可用,就是练练手。

网友:
基本报废级别了,不是喷点神油能解决的了~

网友:
怎么也得WD40吧,正品的那种。。。

网友:
只要装配正确就行,数据是齿传动决定的,

网友:
表针表盘取下来,机芯先在煤油里面泡两天,机械表齿条和齿轮没坏精度基本有保障

网友:
装表时,齿轮齿条啮合前游丝先紧半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没地方可用,就是练练手。

也是,觉得好奇,看看构造原理也不错。

网友:
我以前工作的厂里很多淘汰下来的量具,也是因为保养操作不当进了水或者摔坏了,
然后我顺回来自己修,修好了精度肯定变差了,不符合生产使用了,但是在家搞搞DIY,这精度足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