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ZTE ZXV10B860AV1.1版本智能机顶盒拆解

楼主(2019-12-14):
由于处理器有散热无法拆下,通过软件检测和网络搜索,CPU是MSO 9280加1GB RAM

网友A:
处理器应该是950什么的吧,我有一堆860A1.1,都是破解后用了一段时间然后被强升然后挂掉的,打算拆内存升级自己的K2P了,公司几十条宽带一条送一个,带了几个华为盒子和几个中兴盒子回来,华为的比较好用,中兴的不怎么样,都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处理器应该是950什么的吧,我有一堆860A1.1,都是破解后用了一段时间然后被强升然后挂掉的,打算拆内存升级 ...

拆闪存略微可惜,你没改更新服务器地址吧?
我这个暂时正常

网友:
我的是2.1版本 不知道是什么CPU

网友B:
有没有刷机包,我的破解了,但是装软件需要ttl,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刷机包,我的破解了,但是装软件需要ttl,太麻烦了。

来几张拆机图看看硬件,如果刷错包直接变砖,再打开设置-关于看一下版本

网友:
跟你这个一样,也是mso的处理器。目前机器在老家得过年回家才能拆了

网友:
巧了,前几天我回收站5元收了一个,版本和你的一样,安了桌面和市场现在,在老家用,听说自动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处理器应该是950什么的吧,我有一堆860A1.1,都是破解后用了一段时间然后被强升然后挂掉的,打算拆内存升级 ...

求赠送球赠送

网友C:
B860系列,也就V2.1/1.1-T可取,性能尚可且能刷游戏盒。其他都是垃圾或无限接近垃圾。
最新的2.1-t连TTL都封了,破解难度很大。这样的盒子使用到期后流入二手市场都没人愿意要,会进入真正的垃圾堆。

网友D(2020-01-20):
引用 网友C:
B860系列,也就V2.1/1.1-T可取,性能尚可且能刷游戏盒。其他都是垃圾或无限接近垃圾。
最新的2.1-t连TTL都封 ...

请教一下层主,V1.1版本的,如何刷游戏盒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层主,V1.1版本的,如何刷游戏盒啊

1.1T才能,1.1没后缀T的不能,就像本帖这个就不能。

所谓刷游戏盒,其实是刷在TF卡或U盘上的,盒子还是电视盒子,不影响看电视。
1.1T可刷潜龙V2.1固件,然后下载sx05re(百度)刷在TF上。
一般刷完后TF上会有个引导游戏的app(好像叫reboot to lib啥的),装在盒子上并运行,就可以进入游戏系统了。
具体步骤、细节可百度,有详细教程的。

网友E:
我也有个,但和大家的不太一样,壳子正面没有什么 电信,联通之类的,却写着  悦me  字样,更可惜的是遥控器丢了,尼玛这跟瘸子没两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个,但和大家的不太一样,壳子正面没有什么 电信,联通之类的,却写着  悦me  字样,更可惜的是遥控 ...

不同版本外壳印刷不一样,硬件应该都一样,见过上面没有任何logo的只有ZTE和HDMI,没有遥控器的话,可以用其他运营商的IPTV机顶盒遥控器试试,有概率能用,我拿CM201-2的遥控器也可以控制,反过来拿B860A的那个遥控器就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几张拆机图看看硬件,如果刷错包直接变砖,再打开设置-关于看一下版本 ...

哪里有固件可以下载啊

网友F(2020-12-06):
引用 楼主:
拆闪存略微可惜,你没改更新服务器地址吧?
我这个暂时正常

我的无法这样操作了
打开Putty 看图设置 设置完点击弹出的窗口 电视盒开机的同时连续按下CTRL+Z 进入Mboot

楼主能给个降级固件吗?

网友(2021-01-26):
引用 网友F:
我的无法这样操作了
打开Putty 看图设置 设置完点击弹出的窗口 电视盒开机的同时连续按下CTRL+Z 进入Mboo ...

请问这个盒子现在要怎么刷才可用

网友:
我的元器件布局和这个板子一样,但是看不出是什么cpu,进设置显示的是中兴的四核cpu,能不能刷呢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是什么cpu

网友(2022-03-27):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刷机包,我的破解了,但是装软件需要ttl,太麻烦了。

用TV盒子助手装APP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