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段开关怎样改变开关顺序?

楼主(2019-12-14):
家里的床头LED灯经常要使用的是弱光模式,但是这开关的顺序是先白光,再暖光,然后才弱光。这样每次开灯都需要按三次开关,很不方便。
所以有个想法是能不能调节一下开灯的顺序,先开弱光……
不知道社区里有没有大佬懂这个啊?

网友:
只需要一个挡位的话换一个小驱动最简单,还可以增加灯的寿命

网友:
同问,我家一个灯也是这样,第一次灯最亮,每次要开几次

网友:
可以达到你想要的结果,只是得拆开换一下线,这种开关就是电子方式控制几路线的得电与否,你拆开一看,用开关切换一下,就可以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黄线和白线互换之后是亮,暖,白,少按一次。
其实可以直接把取样电阻加大,让亮档变成弱光效果哈哈。

网友:
查驱动芯片pdf

网友:
这个拆开三路线换一下多简单

楼主:
上面我说错了,亮灯的顺序应该是:第一次白光、第二次黄光、第三次黄白全亮、第四次弱光。至于弱光是哪一种灯珠发出的亮光我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A:
要先开弱光,没法换,这个是单片机程序做死的,只有重写程序一个法子。

楼主(2020-02-26):
引用 网友A:
要先开弱光,没法换,这个是单片机程序做死的,只有重写程序一个法子。

哦。谢谢了!

网友(2021-01-08):
你那是四段的,我想搞个三段的,但找了很多都是白,黄,全亮的,我想搞个全亮,白,黄的,但也没找到合适的方案

网友:
这个是驱动芯片程序固定好了的,利用电源通断切换状态,无法更改。

网友:
有些芯片设计可以通过快速(0.几秒)开关几次(一次、两次、N次)来实现全开或全关,这个要自己实验掌握或参考说明书。

网友:
你这个目测是通过8脚ic驱动Q2Q3控制的,要增加翻转电路让控制电平翻转才行。

网友:
大概是这样只画了一路

网友B:
然后灵机一动,把两路LED负端也接到一起(或干脆只用一路LED,另一路断开不用)用一个管子控制,这样就简单了,利用另一个管子做翻转,对电路稍做改动,再增加一个电阻就可以达到目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然后灵机一动,把两路LED负端也接到一起(或干脆只用一路LED,另一路断开不用)用一个管子控制,这样就简单 ...

LED一般只能串联,并联两边电流会不平衡。。。

网友:
已经说了另一路不用也可以

网友:
在这个案子中两路LED并联到一路驱动并无不良影响,并联接一路时两路LED是存在不平衡问题,但加起来等于一路的电流,所以无不良影响,由于颜色不同的LED工作电压不同,并联的话有一种颜色可能根本就不会亮。

网友:
输出线剪断重新接一下,多简单的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