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老式防盗门强装指纹锁艰辛过程

楼主(2019-12-14):
现在住的房子是单位以前老的集资房,价格便宜,不过户型很LOW,住着不舒服。过完年就要搬新房了,老房子准备租出去,所以打算换把指纹锁,方便。
不过因为以前单位的房子装的是老式防盗门,没有安装孔,不支持更换现在的指纹锁。而且因为当时装的门规格和现在不同,换门的话要么定制,要么就是改门框。我觉得改门框要动砖瓦,工程有点大,想想还是强行改造硬上指纹锁。

因为不是自己用,所以就选的最便宜的耐久指纹锁。双十一的时候用了一堆红包加上商家好评返现,最后是202到手价。说到价格,耐久这款锁平时基本都是卖299,注意下一淘返现的话,大概会维到266这样。不过过完双十一后,耐久居然玩大促销,返现后的价格是241.所以想买这款锁,也不用指望逢年过节,估计商家是不是的就有活动,只要在266这个价位以下都可以下手。另外我买这个锁也不单单是看价格,我看过一篇权媒的评测,耐久也有一款产品入围,虽然评分倒数二三名,不过毕竟是和大厂一起比的,说明耐久起码不算是杂牌。

先上一张最后的完工图

包裹到手开箱后,我拿来和我以前买的样子指纹锁大致称重对比了下,耐久的比扬子略轻,不过也没差多少(耐久锁的拆解,测试论坛都有人做过了,我就不做多说,我这篇帖子的重点是老式防盗门没有安装孔如何暴力安装指纹锁)。
整机上耐久锁比扬子锁要轻差不多一公斤

前面板也是扬子锁重

后面板也是扬子锁重

锁体耐久的微重(蓝色的是耐久的锁体)

另外说一句,耐久的锁芯很短,是竖着装在前面板里面的,扬子锁的传统横装的。个人感觉竖着的锁芯因为体积的缘故可能安全性会差些

楼主:
第二部分,暴力安装篇

现在的防盗门,门锁部分都是标准化的,预留好安装孔位,更换起来相当方便,老式的没有安装孔,改装起来就相当麻烦。

我原来的门锁是这样的,廉颇老矣

这种老式的防盗锁,淘宝上面有卖电控的,不过我发现有两个问题,第一是这种电动锁是外接12V供电的,如果没电就死翘翘,第二锁是用卡开的,和带钥匙也没啥区别,没有指纹锁方便。所以我没有选这种锁的电控版。而是 选择强装指纹锁。

改造的第一步就是拆防撬条
用角磨机把铆钉磨平

取下来的防撬条

第二步就是在侧面开孔,安装锁体
量好尺寸,用角磨机切开长方形口子,然后用电摩稍稍打磨

把旧锁卸了,给锁体打安装孔,开牙

从开口看,门里面有两层薄铁板,里面是两片三毫米厚的加强钢板

侧面部分则是由三层薄铁板

因为里面有3MM后的加强钢板,所以我原来直接在门上打孔的方案就告吹了,实在是太硬了
没办法,只能在门上开口,将锁体部分的加强钢板全割了

然后再用1MM厚的铁板重新补回去,正面补了两层,

先补块小的

然后再在上面盖了一层大的

反面补一层

补完之后就可以定位开孔了,正面开4孔(2个固定螺丝孔,1个锁体的方条孔,1个电线孔),反面开5孔,反面多一个反锁的孔位

打完孔,安装面板就相当容易了,固定两个螺丝就行,当然记得把防撬板装回去

安装好锁体,下面要安边板
先定位好,画好方位,然后角磨机切割。没想到里面是水泥,弄起来很麻烦,加上角磨机只能割竖线,横线的只好用电钻打孔,再小心的拆下,拆完了还要打里面的水泥打碎清干净。足足花了一个多小时才处理干净

最后把不锈钢边板铆上去

这样还不算完,还要把门重新打磨上漆,之后才算是勉强能看了

总结,改装相当麻烦,花了一天时间弄锁,又花了半天时间打磨上漆。虽然效果尚可。不过从效率来说太低了,如果下次别人这么做,我还是建议换门,换个门估计还快些。

网友:
哎呦  赶上直播了~~~

网友:
真不容易  比以前强多了,动手能力强

网友:
不如直接换扇门

楼主:
是的,换门其实还方便,没实践过有些东西想当然了。做起来才发现真的很麻烦。

网友:
偶家也是老式防盗门和锁,指纹锁只能装爸妈家了
等牙膏ing

网友A:
这样做反而不保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反而不保险了

就强度来说是没以前安全了,不过我这里是一楼,所以倒不怕这个

网友:
直接开孔还是好看一些吧,虽然钢板厚了点

网友:
现在的防盗门很多都是绣花枕头,新闻上有小偷手撕防盗门入室盗窃的,感觉还是老式的门结实。我家是老小区,防盗门都是开发商自己做的,十年前撬防盗门案件高发的时候,我们小区一个门也没被撬过。锁也是,现在的小偷研究的都是B级锁、C级锁,反而那种旧的十字锁不去开了。

网友:
门口装个监控解决安全问题就行了,门稍微防一下君子就行。

网友:
话说这老门比现在的结实多了。
花了一天时间,重在乐趣的吧。
如果是我安装大约在2-3小时左右。
对了,现在有给这种门专用的指纹锁的

网友:
看了下,俺坚定的打消了自己改装的念头

网友B:
这么老的门装指纹锁,相当的不协调啊。

网友:
还是老式门做的实在,用料非常不错。门上多了块补丁,不太好看。

网友:
指纹锁要交流电吗?如果是电池,没电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老的门装指纹锁,相当的不协调啊。

指纹锁现在也不是啥高大上的东西,买这锁才花了202RMB,要是这么便宜的锁配个好门才不协调

网友:
折腾就是乐趣啊  鼓掌

网友:
我家也是这样的铁门,原锁是明装的,想换指纹锁看来难度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