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改装hp1020p为rj45接口

楼主(2019-12-14):
hp1020p打印机原机为usb接口。由于usb接口配老毛子固件组的无线打印,响应太慢,打份文件要漫长的等待。为解决这个问题,拆机观察接口板,见P3为8针座空闲,估计是RJ45的座。能否接个RJ45的网线接口,以网线连接路由器,改成支持有线网络的打印机。

请问坛里的专业人士,此方案是否可行?

网友:
看图片P3口 不像网口啊。BGA的是什么IC,你可以查一查有没有以太网模块

网友:
记得是不行的,我是1025的机器,这机器没有带网口的版本,只有无线的版本,估计是改不了的。另外说这机器的响应速度本来也慢,我直接插的USB还是觉得慢

网友:
虽然是8孔的,但明显不是RJ45的焊盘。
看样子极有可能是个杜邦的公针排座,
至于P2的四个空,应该也是公针的排座,并且是那么带防反插锁扣的座。

网友:
另外你这标题起的让人还以为你已经改好,想进来学习学习,结果

建议修改为“hp1020p能否魔改增加rj45接口?”

网友:
当然不行啊!你淘宝上搜个网络口引脚的排列不是这样的!

网友:
以为改好了,你还不如换个机器呢

网友:
想多了,首先这不是网口,就算真是网口,网变在哪?其他配件有参数吗?固件咋解决?

网友:
我也是看标题想多了才进来的

网友:
毫无可能,没有网变怎么看都不是网口。
这些都是烧入串口或者JTAG调试口

网友:
我是被标题骗进来的

网友A:
换一个1022n的主板

网友:
加一个网络打印服务器就可以了。如果是高手,可以用tp的某款掌上路由刷固件改造。

网友:
hp1020系列根本就没有网络打印的型号。所以不要想添加了。板子上也没有网变的焊盘。

网友(2020-12-05):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1022n的主板

请问你有换过么?我数了一下后面的软排线,一个是14针,一个是16针。需要怎么处理?

网友:
我感觉是W7,W10的驱动问题,比较麻烦,

网友:
我也是被标题骗进来的...

网友:
楼主您这个不需要大动干戈,我的是p1007,也是老毛子系统,只要在打印机属性里面把双向的那个勾去掉,就能快速打印了,我我花了一个月经过几百次的尝试才得出来的结论,希望能够解决您的问题

网友(2021-06-15):
建议楼主把刷了openwrt的TP-LINK WR703N主板放到HP 1020打印机里,这样就可以支持网络打印了,有线无线都支持哦

网友:
建议楼主把刷了openwrt固件的tp-link wr703n主板(体积很小)放在HP 1020打印机里,可以实现无线和有线网络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