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燃气灶能开一个火,开两个火一会儿就灭,同时断气

楼主(2019-12-14):
家里有一个燃气灶,大名鼎鼎的V.o.smisi,哈哈,在门口小店里面买的,两百多吧
两个头的天然气灶,使用两个一号电池

现在有这么一个现象
开一个头的时候,能够正常使用,两个头单独开都能够正常工作
开两个头的时候,两个火能够同时燃烧几秒钟,但稍后其中一个开始放电点火,但此时两个头都是在燃烧的情况,然后就嘀嘀响,同时两个头都灭火了
怀疑电池没电,拆下后测量每个电池都是1.4V多,但不到1.5,装到灶上后测量,2.9V多,但不到3V,打火时候电压有所降低
换了新的电池,新电池3.2V多,但还是无法同时两个头使用

这时候就想不明白了,不知道是哪里出的问题,因为没弄过这东西,没有头绪,暂时还没有详细拆开看

在这里看哪位大哥有这方面的经验,麻烦帮助小弟一下

谢谢

网友A:
先听楼上的调整风门,到空气足量,吹的火苗离开喷气孔一点。
调整下中间出气口,对准热电偶烧。

最后气压可能不足,总阀门开大,橡胶管老化也更换。电池电不够更换

网友:
检查微动开关

网友B:
感觉像是进气压力不够,开着一眼的情况下开第二眼的时候第一眼的火是否减弱了?先熄火的是不是老是那一眼?

网友:
清理干净自然就好了。

网友C:
进气量不足,燃气灶底下是不是全封闭的,如果是就开个孔或是把燃气灶抬高一点,增加进气量

网友D:
100%是火焰感应器的问题,所以按漏气情况,全部关断
某个灶头的火没烧到感应器上,要么孔堵住了(有个孔是专门对着感应器的),要么传感器或者连线坏了

网友:
是热电偶出问题了,发个图片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05159197512227273&wfr=spider&for=pc

两个都尝试调整了,还是这样子,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听楼上的调整风门,到空气足量,吹的火苗离开喷气孔一点。
调整下中间出气口,对准热电偶烧。

风门调整过了,不好使
您说的这个热电偶,是不是中间小盘旁边的两个竖着的小白瓷棍其中的一个啊,我看着有其中一个是打火的,另一个没动静,没动静的那个是不是热电偶啊,有火直接烧这个不打火的小瓷棍的
气压不足不太确定
总阀门是最大的,没动过
管子倒是六七年没换过了,但感觉应该没有漏气吧,没什么特殊的臭味
电池已经更换过,也测量过电压,都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是进气压力不够,开着一眼的情况下开第二眼的时候第一眼的火是否减弱了?先熄火的是不是老是那一眼? ...

灭就同时熄灭,不分先后,好像是总阀突然被关掉的情况
开一个后,再开另一个,火焰没有明显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是火焰感应器的问题,所以按漏气情况,全部关断
某个灶头的火没烧到感应器上,要么孔堵住了(有个孔是 ...

现在是两个单开任何一个都能正常工作,但如果两个都开就不行了
如果是感应器,可能您讲的是热电偶吧,如果是的话,应该会打火重新尝试重新点火,多次尝试后才会断掉里面类似一个总阀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气量不足,燃气灶底下是不是全封闭的,如果是就开个孔或是把燃气灶抬高一点,增加进气量 ...

您是说进空气量不足是吧,这个我倒是没考虑过,不过确实像您讲的一样,我这下下面倒不是全封闭的,是两个橱门,中间有一个小缝,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的毛病。
明天做饭我尝试打开橱门试一下

网友F:
热电偶相关出问题了,全熄火是熄火保护关掉了电磁阀。烧几秒开始放电点火表示热电偶没检测到火焰。先检查两个热电偶的连接线,如果排除了外围就得考虑点火器的问题了。

网友:
换点火器吧,万能的淘宝

网友:
热电偶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热电偶相关出问题了,全熄火是熄火保护关掉了电磁阀。烧几秒开始放电点火表示热电偶没检测到火焰。先检查两 ...

呃,不好意思,可能是我没讲太清楚,不是要按着几秒,是两个火都已经燃烧起来了一会儿了,然后其中一个才又开始点火,是在燃烧的情况下点火,但只开这一个,又是正常的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你的燃气灶用了两节电池,应该内部有个3V的电磁阀。可能这个电磁阀出问题了。
我试过这种电磁阀光接上3V电源是不会吸合的,同时要给阀芯一个压力才会吸合,也就是气压+3V电压同时作用才会吸合。
上面大家给你分析的都是只用一节电池的,用热电偶控制气阀的情况。应该和你的燃气灶不对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