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又5块收的苏泊尔超薄高档电磁炉,发现一奇怪问题

楼主(2019-12-14):
最近和电磁炉杠上了,又收了一款苏泊尔超薄的,拿在手里分量都不一样!回家兴冲冲的通电显示E4  度娘了下,低压保护,随便一搜发现问题还是比较简单,普遍说法是 检压电阻损坏,拆机一下。
嘿,金灿灿的线盘,这是铜的吧?
线盘怎么没上螺丝,
有种不祥的预感
果不其然
主板拿出来仔细观察了下
背面发现这问题!

这是什么意思?
上次修理的人搞的什么鬼?
E4是因为这样出的问题?

铜箔故意弄断

这个位置的铁丝跳线也去掉了,连焊脚都弄掉了
这是什么意思?
恶意的想下,原主人因为有问题拿去修最后因为某些原因又不修了,修理的人气不过,故意弄坏的,
还有E4怎么解决?

网友A:
金灿灿你就敢说是铜的吗 刮开一点眼见为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灿灿你就敢说是铜的吗 刮开一点眼见为实

我说是铜,因为我前面说了收了好几个电磁炉了,之前几个炉盘的颜色都不是这样的

网友:
可能是铜线盘,铝线盘一般没盘得这么密。

网友B:
铜线盘不会用螺丝的 是直接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线盘不会用螺丝的 是直接焊接的

铝线盘也有焊接的呀,大家关注点有点奇怪,问的是为啥上家要把主板弄成这样

网友C:
我是没见过铜盘是焊的,都是螺丝。倒是铝盘是有焊接有用螺丝的。楼主是一种猜测。我要是想弄坏,会多次短路CPU各脚,何苦要扯,费力气。也可能是主人瞎扯的,曾见过被剪掉0.3u电容,是职工宿舍捡的主板,换上0.3u即好。

网友:
线盘怎么这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没见过铜盘是焊的,都是螺丝。倒是铝盘是有焊接有用螺丝的。楼主是一种猜测。我要是想弄坏,会多次短路 ...

嗯嗯,也是,真的故意,刀子用力划上那么一长道,破坏力也强
线盘猜测是铜线的是因为我都收了六七个电磁炉了,这个颜色和其他都不一样。
,E4问题找到了,根据走向到触摸板上了,正好有定义是电压检测,恢复了线路就好了,不过现在又断续加热了

网友:
直接换主板吧,靠谱

网友:
你倒是刮开看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灿灿你就敢说是铜的吗 刮开一点眼见为实

铜和吕线盘还是能看出来的,从外表看吕线粗,铜线的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