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各位大大,请教下数控电源的控制方法

楼主(2019-12-14):
各位大大,请教下数控电源的控制方法
小白一直都不明此类程序上是怎么控制法,还是拿个方案来,就好比春风电源模拟电路上已经实现恒压恒流闭环控制,提供一个稳定的电流、电压的基准电压就算单片机不参与控制也是一个完整的模拟恒压恒流电源;单片机想控制电源那就打破平衡电流、电压的基准电压,自己能想到就到此;
那程序上控制的思路一般是怎么的?还是说电压、电流采样只是显示功能不参与软件上的闭环?完全按基准电压与输出线性关系控制(如基准电压0-5V控制输出0-30V的线性关系);
如要用到PID法算,如果在恒压情况下,PID就在计算电压,电流采集就只是起到一个显示功能?反之恒流情况下,电压也只是显示功能?
恒压、恒流是同用一个PID去计算?

网友A:
改变基准电压就可以改变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变基准电压就可以改变输出电压

改变基准电压就可以改变输出电压,我的意思,如果硬件闭环的条件下,再加上软件闭环,就是不知怎么实现软件闭环,或者说编程的思路

网友:
       一般都是MCU给基准,硬件完成闭环控制,比起将MCU作为PWM控制器,这样的好处是:速度更快,精度更高,设计更简,对MCU性能要求更低,成本更低,可靠性更高。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放弃专门的PWM的ASIC转而用MCU去做。
      MCU做PWM控制器,首先硬件方面要求更高,而且带来大量成本开销:一般的PWM控制器集成振荡器,MOSFET驱动器,反馈电压放大器,反馈电流放大器,保护电路等。你MCU最多只能实现PWM输出和输出电压模拟量采集,做不到直接驱动MOSFET,并且也做不到直接采集MOSFET电流完成电流模式控制,这意味着你需要额外增加栅极驱动器,低端或者高端电流采样运放,因为控制的PID算法非常开销性能,你还需要一块高性能MCU,这个成本远比硬件闭环控制高得多,而且就算再怎么优化程序,和电路,还是比不上硬件闭环的速度和精度。并且,开发这种控制算法比起MCU设置基准源给ASIC可要难的多,费力不讨好。
      在这个贴子中,我做过MCU直解控制的Boost升压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853&extra=
但是再怎么调,输出电压还是有波动,比不上纯硬件反馈控制,而且还好我的栅极驱动器是双通道的,不用额外加成本,还有我的MCU很闲结果PID把八成的性能都用掉了。所以我觉得单纯强调用软件模拟PWM控制器行为再配合相应外围元件搞一个开关电源没有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变基准电压就可以改变输出电压,我的意思,如果硬件闭环的条件下,再加上软件闭环,就是不知怎么实现软 ...

硬件闭环的条件下,加上软件闭环,不是说硬件电路一点不改变,硬件部分通过电阻分压的电压基准部分会去掉,通过dac软件产生电压基准替换进去,之前改变可调电阻来改变电压基准进而改变输出电压,便成了软件改变dac改变输出电压基准进而改变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