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7块钱4根的type-C数据线改插头

楼主(2019-12-14):
这个数据线我买了很久了,当时买的时候看到线芯还不错,而且17块钱有4根,
我家其实有不少数据线,这个买回来就试了能不能用,然后马上就放回去吃灰了,
中途朋友的手机数据线坏了,我送了2根出去,
剩下这两根也是在吃灰状态,最近我想拿一根出来放在充电宝上使用,发现这种两面都可以插USB-A插头设计的有问题
插在充电宝上很松,很容易就扯出来了
而且连接电脑的时候,这个插头的反面是容易接触到外壳还是什么原因,一插上去电脑就提示USB接口有电涌......
拔了再重启一遍,USB插头背面贴绝缘胶带后才能正常使用。
权衡了一下,与其这样,还是不如改回传统的那种单面有铁皮的USB-A插头

我剩下的这两根线还是新的

反面也是这样的。外面也不像乐视的那种数据线有外壳保护

剪掉一截,套上USB-A的套件

把线剥出来

裁剪到合适的长度,镀上锡。这种线的负极是没有胶皮的,
怕线在外壳里面有扭动,搭在别的针脚上,所以我在上面套了一点热缩管

线序忘了.....查一下,插头的焊盘那面左数:黑绿白红

焊上去测试一下

往里面灌结构胶,再把插头塞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再处理第二条

手机的电快要充满了,快充的电流有点小

实际上过2A还是没问题的

两条线都测一下

还是打胶装回

一直很好奇插头里面是怎么样的,拆了一个看看

线其实还可以,挺粗的,而且也是铜线
缺点的话就是没有屏蔽层

红的这个给别的手机的充电器用了
黑的那个给充电宝用。换了插头以后基本上就不会碰到那些问题了
插上去很结实

一开始送给朋友的那两根我又暂时拿回来了,准备像这样改造插头后再还回去,毕竟送人家有缺陷的东西还是不放心。
这么一来,17块钱,还要搭上4块钱的插头套件,相比之下魅族的3A线也就6元一根,4根也就24元,
它那个还有屏蔽层,插头两端也有铁皮罩,我之前买的这4根线都没有屏蔽罩,插头也没有铁皮,
相比魅族的也就便宜了3块钱.....

网友:
这线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我也买了4根。没插电脑,插充电器用的。

网友A:
魅族的线没这个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魅族的线没这个长吧?

都是接近一米的线。魅族的反而还要长那么一点,因为它是算线本身的长度,没有包含插头的长度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