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燃气热水器洗不了澡,怎么办

楼主(2019-12-14):
家里一台燃气热水器,接了一个洗菜池的龙头。洗菜池水龙头单独打开,最高温度41度。洗浴龙头单独打开,就是冷水,而且水流很小,哪位师傅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洗浴龙头或管路堵塞

网友:
管道堵了,洗浴龙头喷头拆开看看!

网友:
首先水压正常不正常?如果水压不够,流量小热水器不会工作,淋浴开起来热水器有没有工作?如果不工作,要么水压低,要么就是热水器到淋浴的热水管堵了。

网友:
冷水摩擦,预防感冒

网友:
莲蓬头堵了,导致水流变小,热水器不启动。

网友:
管路又问题吧  我家也是类似这样的  没用任何问题

网友:
你的淋浴龙头出水滤网堵了,拆了清干净就是了,

网友:
拆喷头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