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关于倒车影像摄像头要接整流器的问题

楼主(2019-12-14):
2012款奥迪a4l  非原厂装饰摄像头前两天挂了,经过多次测试,终于发现是整流器挂了,维修点把整流器线剪了直接接在保险上取电,一切恢复正常。
想问问大神,整流器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在设计产品时要配备整流器?

网友:
现在的德系车大部分灯光是车身控制模块(BCM)控制输出,具有灯泡检测,输出电压控制,倒车灯泡是脉宽电压控制(pwm),车子起动后灯泡电压占空比大约为90%,摄像头直接接倒车灯的话,干扰很大,所以要加整流器,或者加继电器线束从保险盒取电。

楼主:
您看看这个能用吗?哪头是输入端,拆开后就忘记了

网友:
从二极管正端输入,负端输出,

网友:
一般出现横道、波纹才加个整流器,正常的话可以不加,原理是现在的车辆尾灯都加了电流检测功能,也就是加波电流,不是纯直流,对摄像头有干扰,所以需要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