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200块钱包邮的工控小主机,CPU是N2830

楼主(2019-12-14):
闲鱼买的,听说功耗很低,于是想买来试一下看看性能怎么样,装的是win7,win7自带评分cpu才4.5分,打开浏览器的B站看1080P,cpu占用95%了,勉强能看,不卡。

CPU 是n2830,内存2g,固态32g,还有个无线网卡,能支持5g wifi ,而且还有2个千兆的网卡。

店家送了个垃圾电源,电源非常轻,很山寨,肯定不是原装的。

不过机器做工还是很不错的。

拆开开到有一个sata接口,想用来做黑裙接3.5的硬盘,请教硬盘电源怎么引出来?我看到SATA接口旁边有个 插座,上面写着JSATA_PWR1,这个是否是SATA的供电口?需要买什么转接线才能转成SATA的供电?

网友:
找找看,有那种电源数据一体接头并且转成直角的那种STAT线。
现在最简单明了的办法,就是主板上电线,用万用表去量这四个针的电压,只要有12V和5V的输出就行了

网友A:
200够买一台笔记本了

网友:
做个软路由合适。。

网友:
这不有硬盘的电源线吗?插上就行,而且插座旁边都标着参数呢~

网友:
刷软路由啊,2个千兆网卡,还有无线网卡。
200元的超高性能路由器

网友B:
图上那个线是sata口取电转软驱口的,和硬盘都是公,插不上去啊。另外和主板插座的定义也不一样,红线5v、黄线12v和主板上的定义是反的,

选用接法二的线 对应你的主板

网友:
好像看到了性感嘴唇。

网友:
黑裙还没有地方放硬盘,刷软路由吧。。。

网友:
那么多跳线看着就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上那个线是sata口取电转软驱口的,和硬盘都是公,插不上去啊。另外和主板插座的定义也不一样,红线5v、黄 ...

太感谢了。

网友C:
200大洋,买个垃圾笔记本也可以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0大洋,买个垃圾笔记本也可以了呀

这机器省电无风扇,双千兆网卡,你能找到这么适合的二手笔记本?

网友:
我个配制对这个价格值了,一台路由器的价钱,改软路由刚刚的。

网友:
我有台用AMDCPU的  CPU是e240 单核的 2g ddr3 4gSSD 无网卡 不知道用来干嘛

网友D:
双网口,做软路由一级棒

是双千兆吗?

网友:
体积看起来不小。N2830性能和功耗都是J1900的一半左右。这个壳子散热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网口,做软路由一级棒

是双千兆吗?

是的。2个千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够买一台笔记本了

哪里有200的笔记本呀?我想收一台玩。能看电影,处理文档就好。

网友:
能干点啥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