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各位大神推荐一款200大洋左右的电焊机

楼主(2019-12-14):
最近手痒了,想买 一台电焊机来玩一下,最好能烧3.2焊条的,谢谢

网友:
海特焊机,东森小精灵,这些都不错,千万别买单板机

网友:
诺威尔的值得购买

网友A:
200元还要烧3.2的有点难啊,推荐瑞凌/大焊的

网友:
便宜的不要买,买了后悔

网友B:
看见过有师傅应急拉弧补焊不锈钢。
另外铝焊十分必要,很多时候只是搞个铝线柱、接头什么的。
很多人会说必需要保护气体,气焊,可是有时只是点几下,普通焊机可以搞吗?

网友:
虎峰MINI你的不二之选,小巧玲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见过有师傅应急拉弧补焊不锈钢。
另外铝焊十分必要,很多时候只是搞个铝线柱、接头什么的。
很多人会说必 ...

没有两千块钱你能焊铝?

网友C:
不要买mini版的焊机,淘宝上的焊机实际电流是标称的一半,大部分250的焊机都能焊3.2的,不过引弧困难、容易断弧,要不你买一键焊接的,要不买315带推力热引弧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要买mini版的焊机,淘宝上的焊机实际电流是标称的一半,大部分250的焊机都能焊3.2的,不过引弧困难、容易 ...

什么叫一键焊接?谢谢科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元还要烧3.2的有点难啊,推荐瑞凌/大焊的

其实也不一定是200左右 ,多一点预算也没什么,就是买来也用不了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见过有师傅应急拉弧补焊不锈钢。
另外铝焊十分必要,很多时候只是搞个铝线柱、接头什么的。
很多人会说必 ...

能长期烧铁焊就可以了,铝焊和不锈钢焊对焊机要求太高,也用不上

网友:
B站找电焊工1233有几个100元电焊机测评看着100的家里用用就信了,我是没玩过准备弄个二保焊……就看哪天剁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叫一键焊接?谢谢科普一下

我指的是那种选择焊条直径,电流都是匹配好的那种,新手很容易上手

网友:
130A电流带载率100%就可以,焊机再大也没多少用途。
所以ZX7/200焊机就够用,前提是,得货真价实能达到这个数

网友:
买瑞凌,一定要买正品,好多假货。
便宜的1,2年报废。

网友:
不是论坛有人买个百来块的改一改,3.2整天焊吗?

网友:
不如一步到位,冷焊机

网友:
瑞凌 回老站看评测

网友:
为什么没人推荐诺威尔的呢?诺威尔5.0小巧好用,电流组用料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