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窗帘用管状电机拆解,顺便请教配遥控器的问题(嘉怡ERB16C-0.3/25)

楼主(2019-12-14):
电动窗帘上用的管状电机,直接上图吧
顺便请教怎样才能配个遥控器

网友:
够复杂的 价格不菲

网友:
内部结构确实挺复杂的,我家里都是手动窗帘。

网友:
有点复杂,估计卖得也不便宜

网友:
这种你除了找一个本来的遥控器来 先配好对 再读码,再去写进新遥控器 别无它法。而且窗帘遥控一般是长码,普通学习型遥控根本搞不定

楼主:
充电是不用拆下的,有充电口,而且带着充电线的有大概3米长

网友:
是传说中的直线电机吗?没看懂。

网友A:
电机还是普通电机,但是有遥控有可调限位,可能还有离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还是普通电机,但是有遥控有可调限位,可能还有离合

是普通电机,限位是通过程序的,和车库门差不多,没有离合

网友B(2020-06-09):
楼主最后一想说明书的图片能不能再拍一次下面内容?
话说你的遥控器匹配到了吗?我也遇上了这个电机,想找个遥控器

网友(2020-10-18):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后一想说明书的图片能不能再拍一次下面内容?
话说你的遥控器匹配到了吗?我也遇上了这个电机,想找 ...

这个找个锁匠配配试试就知道了。基本稍微知名一点的都有万能遥控可以做或者生成。例如K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