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注塑机换个发热环

楼主(2019-12-14):
前段时间淘砂淘到“绿宝石”发财了,然后决定不淘砂改行了,这几天都在装模具,拆模具,修模具,修机器,总之每天12小时不停歇,赚点饭钱真是不容易

下面进入正题,某机台作业员说:刚才机器“爆炸”了,我看了下发热环空开有一路跳了,打上后几秒又boom一声,并冒出一团火星,确实是烧短路了,那就更换件
工具和材料

螺丝全是塑料,内六角插进去

火刑伺候

拆下坏的

刮干净残留的塑料

套上新的发热环

接好线

开电加热

一段温度上去了,修理完成

附属工作照片

end

网友:
力劲的,那么熟悉的界面

网友A:
高科技妖,哈哈哈想着这玩意不会是在塑料里边搅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科技妖,哈哈哈想着这玩意不会是在塑料里边搅和吧

就是化塑料的,开关,插座,灯泡这些塑料件就是这机器和模具生产的

网友:
遥控器怎么还是无线的那么高级。。。。我记得都是从顶上掉一条线下来的。

网友:
气喷枪质量怎样?啥牌子和价格?淘宝上很多评价说一两次就坏掉

网友:
重新上岗了?

网友:
看来老猪找到新工作了

网友:
原来还是多段加热的

网友B:
现在我都分不清楚什么是塑料,塑料是什么了,现在分类太多了,这个P,那个P的,P这个C,这那R的,这个S那个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我都分不清楚什么是塑料,塑料是什么了,现在分类太多了,这个P,那个P的,P这个C,这那R的,这个S那个 ...

常见带屁的有 PP,PC,PVC,PBT,PE,PET等等

网友:
谢谢分享。。。。原来老猪在玩鸡鸡。。。。

网友C:
弱弱问一下,工费多少钱?

网友C:
这明显是漏胶在发热环上面,然后碳化导致短路的,只换发热环,以后还得经常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常见带屁的有 PP,PC,PVC,PBT,PE,PET等等

对,就是这些个带屁的,分不清楚,都不知道哪些是做什么的,常用都在哪里都不知道,好烦啊,还有ABS也分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弱弱问一下,工费多少钱?

工作职责,今天又换了另外一台的,有时一天换2-3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就是这些个带屁的,分不清楚,都不知道哪些是做什么的,常用都在哪里都不知道,好烦啊,还有ABS也分 ...

其实我也分不清楚的,反正看袋上的标签,pc韧性,PBT脆性,PVC常见于电线插头,电线皮,节能灯外壳一般是PBT,我这厂里的T8LED灯管两种都有用,另外出口日本的是PBT加 5%玻纤

网友:
这个扳手看着结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明显是漏胶在发热环上面,然后碳化导致短路的,只换发热环,以后还得经常修。 ...

看样子你肯定没在工厂做过维修人员,修国内厂里的东西不能像自己家里的那样一次性修好不坏,除非是外资企业,要不你很快就闲了,老板就会给你找杂活做了,修工厂的东西只要做到大毛病没有,隔三差五出个小毛病就可以,我刚开始不懂这个门道也是修的太认真了一年都不坏一次,慢慢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因为没东西修了老板又看不得维修人员闲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明显是漏胶在发热环上面,然后碳化导致短路的,只换发热环,以后还得经常修。 ...

不经常维修没有饭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