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PISEN TS-D182充电宝拆解

楼主(2019-12-14):
问题充电宝,存在故障,可以充进去电,但是USB口无输出。拆电池出来用。 usb1-3脚有2.7v电压,看电路,看不明白。

网友A:
看上去是比较新款的,已经不敢用串联锂电池组方案,我以前拆了几个品胜易充5千到1万老款,有些串联锂电池组方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是比较新款的,已经不敢用串联锂电池组方案,我以前拆了几个品胜易充5千到1万老款,有些串联锂电池组 ...

这个是并联,前段时间我也拆了两个这样的

网友:
这款PCB看着非常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是比较新款的,已经不敢用串联锂电池组方案,我以前拆了几个品胜易充5千到1万老款,有些串联锂电池组 ...

重点有维修价值吗? 这么简单的电路我都看不懂,不知道哪里的原因导致没有放电,usb输出没有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并联,前段时间我也拆了两个这样的

有维修价值吗? 没有维修价值的话我就拆了电筒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