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飞歌G6SIV G6S四代导航 暗屏 有图像无背光维修

楼主(2019-12-14):
坑爹的飞歌 客服电话打过去告诉我只能付费维修,问相关原器件参数被拒绝,买与不买大家自己定夺吧,我自己是修笔记本的,所以尝试自己解决,也给给同样想动手解决的一个参考

烧的位置最后分析应该是给屏升压电感供电的保险,我替换了一个从苹果笔记拆下的32v 3a的保险,

这个电容电路  更换为50v4.7的电容   因为电容换的更大的了 所以用刀片挂了下焊盘  最后完美修复  不知道能不能永住  毕竟没有任何元器件参数 完全凭感觉

有兴趣的可以加415478523  学习交流

补充内容 (2020-8-2 12:09):
各位朋友不要加我了  工作比较忙没时间交流。需要代理维修的100一台不管运费谢谢了

网友:
佩服,不知道参数都能修

网友A:
飞歌,路特仕售后不咋地,连个刷机包都要不出来.我倒腾二手好多,最好的是路畅.刷机包多,软件做得也非常棒.

网友(2020-01-22):
引用 网友A:
飞歌,路特仕售后不咋地,连个刷机包都要不出来.我倒腾二手好多,最好的是路畅.刷机包多,软件做得也非常棒. ...

路畅淘宝也不回复,想root没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歌,路特仕售后不咋地,连个刷机包都要不出来.我倒腾二手好多,最好的是路畅.刷机包多,软件做得也非常棒. ...

做了7年汽车电子产品,没一个牌子稳定的……ce机还好点,安卓问题多的要死……

网友:
整车厂的还问题多多呢!别说第三方了

网友(2020-06-14):
我也是跟你一样烧

网友B:
烧的位置重新焊了一个0欧的电阻,插上电后烧保险,电路估计短路了,不知道问题在那?

网友(2020-07-28):
换ec,刷bios,干cpu,干显卡。老子的料板呢?

网友(2023-05-04):
我的这个型号的飞歌正好前几天也坏了 一样的故障
这款导航硬件有点老了 换了X3 Pro的 打算修好后挂海鲜市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的位置重新焊了一个0欧的电阻,插上电后烧保险,电路估计短路了,不知道问题在那? ...

背光灯条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2024-03-25):
麻烦问下,你圈起来的是保险还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