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ROSE 拆解』拆个荣威350的钥匙。

楼主(2019-12-14):
单位同事在单位捡到的一把车钥匙。交给我了。
单位群里了发了好几次公告,半年都了也没人认领。。。

现在到处都是这种折叠钥匙。。。

拆壳方法和各种海拉的折叠钥匙基本一致。在侧面这个缝用一字螺丝刀撬一下。

然后上下两部分就可以分开了。

下半部分外壳可以直接掰开。

电池是SONY的2032,不知道是不是原电。已经没电了。

电路板部分。

电路板是塑料铆接在外壳上。

12F629解码芯片。

电路板正面。

T5370M8射频发射芯片。

晶振

钥匙头折叠部分,掰了下外壳,没掰开。

突然想起来,海拉的钥匙,logo下面都有螺丝的。

撬开logo,看到螺丝了。

最顶端的电子标签。

飞利浦的PCF7936AS  46芯片。

网友:
换个电池在单位溜一圈,没准就能找到车了

网友:
46芯片里有什么?我一直很好奇,它是通过钥匙孔周围线圈感应的电压工作然后发出ID,ID又怎么又回传到防盗系统电脑的呢?难道线圈兼顾了供电电与信号?

网友:
拆的真彻底啊

网友:
小钥匙样样俱全啊

网友A:
电子标签干嘛用的,和电路板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子标签干嘛用的,和电路板什么关系

防盗芯片

网友:
打赏还得排队

网友:
荣威 故障好像好多的车。。。。。。。。索尼电池假货多,这个是真的。

网友:
可能是外来车辆的

网友:
传说中修发动机能修到疯狂那种??

网友:
12F那个微芯像是单片机
不让挤了

网友:
折叠钥匙我还是比较喜欢的,但是如果是上下2截的话我又不喜欢了。
你看看比亚迪那傻缺钥匙,那么点,容易掉,不好发力。

网友:
这个防盗防的是哪部分啊,防发动机启动,启动机能转吗?

网友:
我堂弟的350,车里时刻准备着机油以便随时加。。。

网友B:
没电可以用RFID开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电可以用RFID开门吧

没电用钥匙开门 然后正常插钥匙 点火 启动

网友:
看这样被用的挺惨

网友:
谢谢分享。。。。。肉丝MM多才多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