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表密码不知道,24c芯片读不出数据

楼主(2019-12-14):
电表打算改个功率计,按贴子上教的。能通讯可密码不对,就把24c芯片拆了打算读下数据,可读的数据是空的。

网友:
芯片接触不良。
我读取过24c256芯片,里面很多数据。但不知数据定义

网友A:
有初始密码,老站找帖子看看

网友:
什么电表。供电局度量的电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初始密码,老站找帖子看看

试过都不对

网友:
面板有个电网贴标,试试那个。

网友(2020-02-09):
我的也有密码,要看功率电流要按10几下,接RS485用论坛给的密码都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