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新手求助,这个怎么计算

楼主(2019-12-14):
//下面是校正,应根据实际情况重新计算。其实不校正精度也不错
    if(Temp<=0.5) Temp = 1.0 * Temp;
    else if(Temp>0.5 && Temp<0.01) Temp = 0.98 * Temp + 0.37;
    else if(Temp<6.5) Temp = 1.005 * Temp + 0.195;
    else if(Temp<11.5) Temp = 1.00325 * Temp + 0.16925;
    else if(Temp<36.5) Temp = 0.990417 * Temp + 0.320;
    else if(Temp<60.5) Temp = 0.988889 * Temp + 0.542222;
    else if(Temp<75.5) Temp = 0.988889 * Temp + 0.642222;
    else  Temp = 0.988889 * Temp + 0.752222;
    if(Temp<0) Temp=0;
    return (Temp);

}

/*****  电流数据处理  ***************************************
tmpin:采集的电流数据;
输出:电流值,单位:A
*********************************************************/
float ProcessCurrent(float tmpin)
{
    float Temp;
    Temp = tmpin * 3.3 / 1023 / ampGain / Rs;    //单位:A
    //下面是校正,应根据实际情况重新计算。本例中是将运放的反馈电阻 R6(180k)
    //改成 1M后,放大系数ampGain由29变为129。
    //取样电阻 Rs约为 2mR。
    Temp = 1.285042 * Temp - 1.698751;
    if(Temp<0) Temp=0;
    return (Temp);

之前在论坛里问双显电压电流表程序,下载的还是不太满意,自己改了下电压基本满意,电流原本是
Temp = 1.285042 * Temp - 1.698751;
1.5A以下偏小,以上线性开始偏大
下面是我根据电压部分改的
if(Temp<=0.5) Temp = 1.0 * Temp ;
else if(Temp<1.6) Temp = 1.375042 * Temp - 1.598751;
    else if(Temp<2.6) Temp = 1.375042 * Temp - 1.698751;
    else  Temp = 1.365042 * Temp - 1.698751;
改完后1.5A以上 线性满意,1.5A以下电压低0.1A,改减号后面那个也没影响

网友A:
这个是谁写的逻辑, 一个数怎么可能既大于0.5 又小于0.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谁写的逻辑, 一个数怎么可能既大于0.5 又小于0.01.

else if(Temp>0.5 && Temp<2.5) Temp = 0.98 * Temp + 0.28;
原文这样,因为2v不准,我把2.5改到0.01就好了
重点大佬能解析下电流算法,手上2个调好的低电流高电流都是偏差0.06a以内,康铜丝用的0.002毫欧,偏大加锡,有2个调不好主要线性不知为啥低了偏低,某个值后一直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