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电动按摩坐垫控制盒坏啦!

楼主(2019-12-15):
电动按摩坐垫控制盒坏啦!能换件修复吗?

楼主:
请懂的老师 指点,谢谢!!

网友:
可控硅炸了,先查后级有无短路

网友:
楼上正解最后把坏了的元件按型号找能互换的换上(看到的坏件保险和可控硅),在检查一下有没有其他元件坏的这个没几个元件应该不难检查

网友:
加个散热片吧   不然管子还是不保险

楼主:
全桥也坏啦,用四个1N4007代换啦。
谢谢回复!
已经修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