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这个有没有用?外面再套个防尘袋

楼主(2019-12-15):
进气口

网友A:
移动信号不错

网友:
这个适合用AB胶粘壳子外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移动信号不错

手机问题

网友B:
多级过滤不能用同级的,粗细孔配合才行,不然发动机憋气会有问题,油耗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级过滤不能用同级的,粗细孔配合才行,不然发动机憋气会有问题,油耗也大 ...

加装风扇?类似涡轮增压???

网友:
不明白楼主用意是什么,是为了高转拉极速还是为了降低发动机1000-6000转的转速提升延时?这个得有个明确目标才好改吧?

冬菇头定义在于高流量,那么你又怕过滤精度低?在外面再加一个防尘罩?那么请问是不是增加了的流量又给防尘罩给抵消了?

这类高流量空气格包括大牌子的油性空滤都是精度一般的,本来在过滤情况下是越堵过滤精度越高,相反越顺畅过滤精度越低,优点在于降低进气真空度,提高升转速延时,缺点是损失了低扭,

我就提醒一下:改装要理性,得知道想要的目的才针对性改装,而不是麻木乱改,不然越改越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