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旋转编码器与arduino

楼主(2019-12-15):
廉价旋转编码器

电路如此

与arduino相连接

采用中断方式来计数,搞了半天,还是有误码出现,不知大家有没好的例程

网友A:
我记得我用编码器是偷懒了,直接在GitHub上找了一个库。
方法好像是枚举所有可能性,然后检测两个信号的先后顺序,再与预设是所有可能性对比,得出旋转方向和次数/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我用编码器是偷懒了,直接在GitHub上找了一个库。
方法好像是枚举所有可能性,然后检测两个信号的先 ...

准确率怎么样呢

网友:
不知道为啥,总是会有错误码出来

网友:
/*******************************************/
//旋转编码器
/*将你看到的角度位移旋转编码器串行打印在监视器上。
  当旋转编码器顺时针转动时,角位移被增加;
  当逆时针旋转,位移下降。
  如果按下此开关的旋转编码器,其读数归零。*/
//2017.11.11
/*******************************************/

const int clkPin = 2; //连接到CLK引脚2
const int dtPin = 3; //在DT引脚连接到引脚3
const int swPin = 4 ; //SW引脚连接到引脚4
int encoderVal = 0;

void setup()
{
  //设置clkpin,depin,swpin作为输入
  pinMode(clkPin, INPUT);
  pinMode(dtPin, INPUT);
  pinMode(swPin, INPUT);
  digitalWrite(swPin, HIGH);
  Serial.begin(9600); // 初始化串行通信在9600bps
}

void loop()
{
  int change = getEncoderTurn();//
  encoderVal = encoderVal + change;
  if (digitalRead(swPin) == LOW) ////如果转动 按钮
  {
    encoderVal = 0;
  }
  Serial.println(encoderVal);
}
int getEncoderTurn(void)
{
  static int oldA = HIGH; //标志为高
  static int oldB = HIGH;
  int result = 0;
  int newA = digitalRead(clkPin);//读取旋转编码器的值
  int newB = digitalRead(dtPin);//读取旋转编码器的值
  if (newA != oldA || newB != oldB) //如果发生改变
  {

    if (oldA == HIGH && newA == LOW)
    {
      result = (oldB * 2 - 1);
    }
  }
  oldA = newA;
  oldB = newB;
  return result;
}

这我网上搜的 , 8266能用

网友:
其实这个和硬件也有很大关系,硬件最好要消抖,软件就好处理

网友:
我以前玩过,arduino有库,但是不好用,自己用中断,轮询、硬件加电容防抖,也和楼主一样。
直到最后用了stm32的定时器。那个好用……,建议楼主试一试。

最后得出结论,硬件没问题,主要还是软件检测脉冲和处理方式。

static void MX_TIM4_Init(void)
{

  TIM_Encoder_InitTypeDef sConfig;
  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

  htim4.Instance = TIM4;
  htim4.Init.Prescaler = 2-1;
  htim4.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
  htim4.Init.Period = 0xff;           //自动重装值65535  16位   0xff
  htim4.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内部不分频,改变没反应
  htim4.Init.AutoReloadPreload = TIM_AUTORELOAD_PRELOAD_ENABLE;          //自动重装
  sConfig.EncoderMode = TIM_ENCODERMODE_TI12;  //A和B相都参与触发
  sConfig.IC1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上升沿
  sConfig.IC1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sConfig.IC1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分频???改变没反应
  sConfig.IC1Filter = 0;
  sConfig.IC2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sConfig.IC2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sConfig.IC2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sConfig.IC2Filter = 0;
  if (HAL_TIM_Encoder_Init(&htim4, &sConfig)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sMasterConfig.MasterOutputTrigger = TIM_TRGO_RESET;
  sMasterConfig.MasterSlaveMode = TIM_MASTERSLAVEMODE_DISABLE;
  if (HAL_TIMEx_MasterConfigSynchronization(&htim4, &sMasterConfig)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htim4.Init.Prescaler = 2-1;  预分频2,每两个脉冲算一次有效计数触发改变定时器的值。因为这里选择的是A和B相都参与采样,只在上升沿采样,编码器一格会触发两个上升沿。这里选择2分频,因为从0开始,所以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