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索尼WM-EX1单数机不用线控开启音效的方法

楼主(2019-12-15):
实在不知道发哪里了。就在这给大家分享一下!
此方法仅在EX1机型上改造实验过,其它单数机未做测试,仅供参考!欢迎探讨。

之前分享的过索尼后期超薄机DIY音效键的方法,但是这个按键用在EX1上发现是无效的。虽然接口相同,但是却没有效果,为此查阅了两款机型线控接口定义,发现大有不同,EX1的线控四个引脚中不包含公共的GND。

所以是无法通过外接电阻对地加一个阻值的办法来实现的。只能拆机从机器本身的按键下手了。
查主控IC的62脚是按键输入脚,分成两路,一路去机身按键,另一路直接去了线控接口。其原理都是一样的,通过不同的阻值对地来实现不同的功能,唯一的问题就是要找到能打开音效的这一阻值大小。

经过大量测试,最终发现在快进和快退也就是FF或者REW这两个按键上,并一只2K左右的电阻,即可开启EX1的音效功能。加上按键本身前端的几只电阻,估计开启音效的阻值,大概在5K左右。不过手头没有合适的电阻,又没法引线,所以没有做测试。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利用快退键REW的两个焊点。把杜比降噪开关改成音效开关,因为我不用这个功能,断开后把两个焊点直接短路,即可关闭杜比降噪,做一层绝缘。然后在开关上串两只1K的贴片电阻从黑色贴纸下方飞线到按键两端,的因为这机器实在太薄了,普通色环电阻没有空间放置,所以一定要精准焊接,不然盖不上外壳。

发现盖不上盖子就改为贴片了

,如果不想废弃杜比降噪,也可以利用循环模式开关来改造,方法一样。

图片顺序有点乱,将就着看吧
改好之后,就是使用方法了和注意事项了,将开关每次通断即可改变一次音效,EX1共有三种音效,VOCAL人声,DBB1,DBB2,默认,四档循环,但是开关每次拨动都要归回原位,长时间接通会开启AVLS听力保护,当然再次长时间接通会取消。
不过此开关在接通状态下,其它按键无法使用,所以别忘了归位。。。

最后说一下音质,EX1属于名副其实的单数机。不开音效其实音质已经很好了,可以说比绝大多数机器都好听,开启音效后感觉彻底起飞,暖暖绵绵的低音,有质有量又不破音,高频清晰靓丽!真是好机一台!

各位如有新的改造方案或建议,欢迎分享,共同探讨!

网友:
学习了,技术达人啊

网友:
磁带是转录的吧

网友(2020-03-16):
索尼WM-EX1单数机不用线控开启音效的方法 [

网友(2020-09-03):
直接接3脚remote不就行了吗!

网友(2021-01-22):
确实实用,很有参考价值,没有线控的伙伴们有福了。DBB开启后效果确实爽!

网友(2021-05-18):
谢谢分享,那么在外面插口处能不能串个电阻啊???

网友:
接3和7的插口就可以了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