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重装win10系统失败

楼主(2019-12-15):
一直为独立显卡烦恼,我前面发过贴,这独立显卡有时可以用有时不能用,只要电脑进入桌面就可以正常使用,后安装卸载等把系统搞崩溃,用系统iso安装时不能进入安装,以前在U盘存有win7备份GSOST,就从U盘安装成功,然后用微软易升来升级,也是到图片哪里卡了,有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图1的2个选项打开就是下面2张图片,无法继续下去。。。

网友:
你使用win7的原版安装再用易升看看,估计是ghost版,易升通不过。另,为何不能用ISO?进pe安装原版win10不是更快?

网友:
分区不对, 要不删了分区, 要不选择正常确的引导
UEFI 还是LEGENCY

网友:
楼主这折腾的看着就累,直接下个WIN10的GHOST不就行了,非要这么搞?

网友:
你这系统基本凉凉了!
1选项用不了那个升级就是摆设,只能使用2格式化1.2分区就可以重新安装win7或者win10
格式化前记得备份1分区文件

网友:
磁盘分区表不对,UEFI启动要用GUID分区表,Legency启动要用MBR分区表

网友:
我上星期把x4  640+880也用易升安装10,也是不能进系统,显示的啥忘了,后来删除分区重新分,直接安装MSDN的10-1903,就成功了,进系统也直接激活了

网友:
直接安装win10哈

网友:
这个可以有,支持坛友~~~

网友:
如果BIOS设置正确,直接用PE装ISO最好,现在Win10支持的硬件非常多,基本不用自己驱动。

网友:
把显卡拆下来(有问题的硬件通不过win10安装),重新分区,然后再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