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强迫症玩的LM3886就是讲究

楼主(2019-12-15):
只是喜欢这个做工和设计,不代表我喜欢鬼子。大家有空可以搜图片上的标题去看一下全部制作试音视频。他试机用的整流和装机时不一样,有群友也说装机那种好,但是试机他为什么不用?因为是日文,不知道意思。
我发群里有朋友说帮我画出来图,我想让他打板帮忙复刻一个出来。论坛有喜欢的也可以画了复刻试试效果怎么样?用电脑截图估计更容易复刻。

网友:
漂亮,现在玩家玩得快赶上工厂水平了

网友A:
这那里是强迫症啊,箱子装的都不对称

网友B:
和强迫症不搭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那里是强迫症啊,箱子装的都不对称

看完视频再说http://m.v.qq.com/play/play.html?coverid=&vid=g0875f75pfh&vuid24=h0Baf5uQbJkC%2FfRHUXQT6w%3D%3D&ptag=2_7.7.8.20476_copy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强迫症不搭边

那是你不注意细节

网友C:
没见到喇叭保护
没见到延时电路
开关机的电流声,是强迫症能干出的事吗?
板凳,瓜子,矿泉水,围观楼主怒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见到喇叭保护
没见到延时电路
开关机的电流声,是强迫症能干出的事吗?

去看完视频再说,没看到人家环牛前面有个滤波器,整流那里和试机用的不一样,说的是做工,设计,人家又不是厂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去看完视频再说,没看到人家环牛前面有个滤波器,整流那里和试机用的不一样,说的是做工,设计,人家又不 ...

我说的是强迫症,开关机的电流冲击声是强迫症不能容忍的。
滤波器,不能解决开关机喇叭出来的冲击声。视频里更换的整流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至于做工,设计,没看出高明的地方,用的是官方电路,只是对称而已。做到对称,新手一样ok,视觉好看,跟强迫症没关系。如果硬要说做工是强迫症做出来的,那还有线不对称呢
这个视频我看完了,对于音频放大器来说,没有开关机保护,只是普通DIY产品。按照官方电路,出来这个效果太正常了。视频里用的全频喇叭,表现的也不是特别突出,当然价格肯定比国产的贵。

另外不要岔开话题,强迫症不分厂机与DIY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是强迫症,开关机的电流冲击声是强迫症不能容忍的。
滤波器,不能解决开关机喇叭出来的冲击声。视 ...

还是没研究透吧,毕竟没电路图元件参数,不然他为什么不用喇叭保护?这个是重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没研究透吧,毕竟没电路图元件参数,不然他为什么不用喇叭保护?这个是重点 ...

看你的回答,你自己不觉得搞笑吗?官方电路你都没研究明白,视频里的原件,作用你还不懂吧。任何作品,不要臆想。这次不强迫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回答,你自己不觉得搞笑吗?官方电路你都没研究明白,视频里的原件,作用你还不懂吧。任何作品,不 ...

我不懂,但是人家懂,不然不会搞出来难道丢人吗?有些自以为很强,就是不研究别人为什么这么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不懂,但是人家懂,不然不会搞出来难道丢人吗?有些自以为很强,就是不研究别人为什么这么做! ...

说强迫症,别说其他的。一会强迫症,一会电路有玄学的。他用的就是官方电路,看不懂只是你的问题。你是看懂字幕了,还是听懂配音了?
你不是会看后面的仪器测试图感觉出来的吧??如果是这样,你还是多学习下吧。高端音响都是就没有一个是标准波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强迫症,别说其他的。一会强迫症,一会电路有玄学的。他用的就是官方电路,看不懂只是你的问题。你是看 ...

就算国内大厂肯定会测试,主要是看着很高大上档次,而且整流用的比较特别。

网友:
十年前自己画的3886,有点强迫症的感觉了吧?请忽略那个图片右下角水印,早就没有维护了,备案已注销了。

网友:
强迫症表示看着很舒服,很喜欢你的箱子…

网友:
3886听着声音很浑浊啊

网友D:
还是喜欢洞洞板做

网友:
不喜欢1521,3886之类的声音,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喜欢洞洞板做

还不是没设备,说的那么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