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帮忙看看我的显示器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2019-12-15):
显示器是戴尔的。
插上电源插头,在没有信号输入的情况下,屏幕不会有任何反应,连电源指示灯都不亮。
有信号输入后,显示器会被激活,电源灯会亮。
在被激活,不断电的情况下,即使电脑主机关闭,也可以通过显示器上的电源键来开关屏幕。
有dvi,vga,dp三种接口,一直用的都是dvi的口。以上是前提。

接下来说说经过。前段时间,主板坏了,于是上网淘了块只有vga口的主板,装上,连接好所有线,cpu风扇正常运转,但是显示器没有任何反应。
和卖家沟通,卖家说都是检测过才发货的,主板绝对没问题。
后来一番折腾,发现还真的不是淘的主板的问题。
用dvi线连接显示器和主机,显示器就能正常的工作。
用dvi线将显示器激活后,在显示器不断电的情况下,更换为vga线,显示器依旧能够正常工作。
用vga线连接显示器和主机,显示器就全程无反应。
所以,我想知道具体是显示器哪里出了问题,能修理吗?怎么修理?
谢谢大家。

楼主:
另外请教一下如何才能删除自己的帖子,研究了十几分钟,都不知道如何删除自己的一个旧帖。

网友:
说白就是显示器VGA口挂了。

网友:
显示器面板上通常有个输入信号选择按钮,试过吗?显示器相对简单,一般就一块主板一块电源板~

网友:
Dell U2312HM 没有面板开关,需要装WINDOWS 驱动 ,连 HDMI ,软件设置
微星h61+dell ……DIY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