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晖最好还是选择好一点的U,起码要j1900起步

楼主(2019-12-15):
  太差的U就不值得玩了,因为经常需要装docker,搞搞虚拟机等。。。。还是挺耗资源的

网友:
其实我的H61+赛扬1610这样的 机器还是比较不错的,虽然我不玩那个

网友:
我用过1900,也用过G530,还用过4150,最终还是弄了个win10,搞个OD同步,偶尔可以用一下

网友:
楼主说出了我的心声,我的群晖,就是买的太入门了,现在后悔了,当时只要多加四分之一的钱,就可以更有玩头

网友:
如果虚拟化什么的,至少I3,8G内存啊,群晖低端实在不适合做虚拟机

网友:
虚拟化J1900都不行啊,要硬件支持Vx-d的CPU,起码是什么3865u啥的

网友:
虚拟机算了,docker就看你带什么镜像,很多docker树莓派都在玩,性能需求很低的,其实对性能要求高的还是转码,就玩docker无所谓的

网友:
我原来也是用的j1900和j3455,追求静音,后来发现硬盘多了根本没法静音,现在都换了e5 2650l v3了,12核,想怎么玩怎么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