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中门闭锁电机故障,不想等配件,自己加工

楼主(2019-12-15):
不是电机问题,是因为摇臂上和驱动轴结合的孔变大了。全图如下,摇臂摆动拉动连杆实现车门闭锁器开关。

下图是改好后拍的,红圈中的孔是摇臂和旁边驱动轴的结合孔,可能是因为进水生锈或材质本身硬度不够导致孔与驱动轴磨擦后变大了,本来孔的两边应该是平的,磨损后两边变成了微8字形,导致摇臂无法把连杆拉动到位,每天要用车,等不了快递,自己动手,把摇臂烧红,从2侧锤瘪一点,再用锉刀把孔内的两条边磨直,再把表面磨平,红圈两侧白色部分就是磨过的样子,在摇臂加工过的表面(烧黑的和打磨过的部分)涂上502防锈,干了后装好就行了。

顺便把电机齿轮仓打开看了下,没问题。

结构蛮有意思的。

装好测试,没问题,应该还能用几年,随便就花了2个多小时,麻烦 。

网友A:
受力结构这么设计。。。简直是偷懒,用梅花结构那不多好,还能调初始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力结构这么设计。。。简直是偷懒,用梅花结构那不多好,还能调初始位置 ...

这个是闭锁器,不需要调的。

网友:
不错,费点事见识一下。

网友B:
不顺便更换下润滑油脂

网友C:
烧红后退火,刚性变差,加工后在淬火一下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顺便更换下润滑油脂

还有很多,不多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红后退火,刚性变差,加工后在淬火一下更好

就是一个摇臂,本来就是厚铁皮,再烧也没什么意义。

网友:
摇臂材质太软,孔的受力位置易塑性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