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跟风DIY个人体感应LED灯

楼主(2019-12-15):
跟风DIY一个人体感应LED灯。
啥也别说,先上成果图。

(有点丑,这不是重点。)

接下来,所需材料:
1.        废旧监控防水电源盒1个。(图1)   拉圾堆里捡的,只捡了个外盒。
2.        小船开关1个。(图2) ---儿子电动玩具拆下来的。
3.        微型人体感应模块PIR热释电人体红外传感器1个。(图3)---某宝买的存库货。
4.       S8050三极管1个。(图4)---不知道哪拆的忘了。
5.        LED灯。(筒灯射灯)。(图5)---拉圾堆的捡的,坏了一个灯珠,换了一个。
6.        锂电池18650 。1个(图6)
7.        锂电池充电带保护模块。1片(图7)
8.         连接线,剪刀,烙铁,等。

接下来,随便接接没什么科技含量(高手们 别喷)

最后LED灯没有直接接电池亮,(灯珠已改并联)不加三极管都点不亮。

网友A:
外壳中规中矩,不丑,贴的贴纸,也很漂亮。

网友B:
能实现所需功能,就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中规中矩,不丑,贴的贴纸,也很漂亮。

偷了点女儿的贴纸,因为那盒子挖孔挖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实现所需功能,就是高手

我也是新手,跟坛里大大们学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中规中矩,不丑,贴的贴纸,也很漂亮。

有个问题,LED没有直接接电池亮,怎么弄能亮点,不加三极管都点不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LED没有直接接电池亮,怎么弄能亮点,不加三极管都点不亮

没三极管不行,红外的驱动电流不够点亮LED

网友C:
锂电池多少v?3.7v?  led多少v?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多少v?3.7v?  led多少v?

锂电池3.7V满电,直接点三个LED灯珠并联很亮,加人体感受点不亮,所以加个三极管,可以点亮,就是没直接的亮

网友D:
可以换三极管为低压降的NMOS,如AO3400

网友E:
红外感应是HC-SR501的吗?工作电压有没有改过,默认一般都是4.5v-20V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换三极管为低压降的NMOS,如AO3400

OK,找一个来,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红外感应是HC-SR501的吗?工作电压有没有改过,默认一般都是4.5v-20V的吧

不是HCSR501的。我用的是这个。501应该也差不多。

网友:
做得很好,我也做过。就是用8050带筒灯亮不亮?

网友:
  S8050三极管驱动筒灯亮度怎么样?

网友:
换个MOS管,再加个MOS管和太阳能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