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前级330V输出正常,后面12V.5V都没有电压该怎么检测呢,

楼主(2019-12-15):
电脑电源前级330V输出正常,后面12V.5V都没有电压该怎么检测呢,

网友:
按进来的路查呗,一般都是芯片坏,查电源芯片条件呗

网友:
修电源一定小心  太容易放烟花

网友A:
看是否有电容鼓包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怀孕的电容、开关管、主控芯片、高速整流管、这东西有时候一下子就找到问题了,有时候故障很隐性,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否有电容鼓包了

没有,好像之前正常使用,后拉闲置了一段时间,今天拿出来发觉无法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否有电容鼓包了

台达的电源,LM339芯片

网友:
变压器次级没电呀就检查开关管和电源管理IC和小功率管,有电压就检查输出部分的整流滤波等

网友:
看到启动电阻和电容?电脑电源摸的少不懂瞎说的

网友B:
先检查辅助电源是否正常,有的电源不接负载不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辅助电源是否正常,有的电源不接负载不能工作~

ATX +5没启动也有待机电压的

网友C:
辅助电源先确保正常再说吧。也就是说是待机电压5V必须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辅助电源先确保正常再说吧。也就是说是待机电压5V必须正常。

不知道哪个是辅助电源,这个电源前级与后级分开两个板

网友:
检查5V待机供电是否正常,再检查各芯片的供电是否正常,测量高压侧芯片时一定注意安全

网友:
玩具表串个二极管跑交流信号(起振了吗?)

网友:
辅助电源,启动电源都查一下

网友:
多少瓦的,400w以下的是无源PFC,以上的是有源PFC,修电脑电源,选测+5vSB紫线正常否,再短接绿线和黑线,再查下去。切记用灯泡大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台达的电源,LM339芯片

假台达,真的不会用这种芯片的哈哈

网友(2023-09-12):
看辅助电源是否正常,再查主电源是否起振。

网友:
现在的标准电脑电源, 维修难度已经很高了!

山货杂牌还在用老半桥单芯片方案,正经的电源都换了新的方案了。

之所以说维修难度很大:

一, 大量使用贴片技术,双面贴的也有,普通人,业余玩家不好对付。  原因是非常小而且密集,有的芯片转到子板,电路跑线难度非常大。
不知从何时起, 高端PCB喜欢用起了黑色,路线分析难度也加大!  贴片代换也难,有些太小的已经印不下型号了, 有些是内部型号。
PCB, 大厂玩起了高温贴片,  普通人拆焊难度已经很大了, 再加上高温锡,拆焊难度加大很多, 拆IC温度稍高, 多层板容易鼓包起皮,HP有一款电源型号PCB009, 就是典型, 非常容易坏, 机房坏了几十个, 试着维修,大部分没有PD信号, 导致使用不正常,有时能开,有时无法启动电池的故障。 PD的后级芯片更换难度非常之大,热风枪不敢上,  电焊铁时间要短, 低温锡替换中和, 就那么突然间,PCB连着IC鼓包起来,这是维修其它电源没有遇到过的, 后来这款电源放弃维修了!

二, 现在电源技术升级了, 维修难度变大了!

增加了主动PFC, 单片机, DC转DC, LLC, 后极同步整流,

架构产生很大的改变,对于老一辈电子爱好者很不友好了, 大线的使用检测技术, 220V线电压, 300V  PFC400V 都来点检测电路,
送至芯片对比检测,  PFC, 前级后级, 待机, 互相交错检测, 对于维修这类电源上手非常困难 ,资料和配件基本上没有!  电源不像板卡, 图纸很少, 网上能找到的,基本上都是十年前的资料!   TL494,  半桥类型的。

想修好, 当然可以,我也是不是打击新手的维修兴趣,
得准备芯片级工作条件, 学习相对应的理论知识 ,焊接技术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