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高压锅diy爆米花锅

楼主(2019-12-15):
不锈钢空心螺丝,不锈钢棍,拼合

网友:
再扩大点,加2个轴承更顺滑。

网友:
假货宝上袋装的爆米花直接微波炉干净又方便味道也不错

网友:
我看到马路边卖爆米花的都是楼主的这种,简单好用。

楼主:
有盖子能保温,还不往外跑,搅拌温度更均匀,微波炉的容易芯里糊

网友:
2000年的时候,我们这里流行爆米花,就是这高压锅改的

网友:
锅有些脏脏的。。。

网友:
动手能力是强

网友:
不行啊,你这个得专用的爆米花玉米才行,不然是不会爆的。普通玉米得加热升压到一定压力,再极速卸压才行,要做到极速,就需要广口或者说是大口突然打开。

网友:
真厉害,废旧高压锅的利用价值很高,我改了个真空仓。

网友:
再搞个气压表,快开阀齐活了

楼主:
无密封圈,无压直爆,

网友:
滴几滴色拉油,在来几勺糖和奶油,我当年就是这么干的,玉米得用那种专用玉米

网友:
   还是带压缩的好用

网友:
手工厉害,工作房好乱

网友:
我记得玩爆米花的都是“砰”的一声,然后就能倒出很多爆米花来。楼主这个太危险了吧

网友:
非常牛掰的工作台哈哈

网友(2020-05-01):
厉害了,这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