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2串充电宝主板

楼主(2019-12-15):
老王家的东西,装个电池测试一下。

3.5口是8.4V 输入。

楼主:
这楼接电池

用的小米4.4V 电池测试的。充满是8.41V.

楼主:
2张图片太大没有上传成功
这张是主板正面。

输出测试,5V 输入电流1.5A,照片误删了。

网友:
两串的比较少见,降压效率应该会高点

网友:
头一次见这种两串的充电宝,两串使用降压会不会电池的转换效率好一些啊

网友:
这个撸成好多?

网友A:
都是二极管整流的条件下,两串降压效率略高于升压。后来同步整流普及后,降压和升压效率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二极管整流的条件下,两串降压效率略高于升压。后来同步整流普及后,降压和升压效率差不多。 ...

对电池来说是不是要好一些,升压电池大电流,降压电池小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电池来说是不是要好一些,升压电池大电流,降压电池小电流。

串联降压的方案,不需要太多考虑电池匀流问题,可以用较细的电池端导线,需要均衡电路。并联升压的方案,需要考虑电池组匀流和较粗的电池端导线,不用均衡电路。

网友B:
这个3.5口输出是干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3.5口输出是干嘛的?

应该是8.4v 充电,

网友:
不说那是插座,还以为是激光指示器呢

网友C:
昨天十块钱收了个小米一万毫安双向快充,乐视双向快充13400版本,还有一个品牌带包装的电源线,不知道值不值这个价钱

网友:
被限额了。。。。。蓝色LED数码管好评

网友D:
两串的移动电源没见过,电芯看起来也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昨天十块钱收了个小米一万毫安双向快充,乐视双向快充13400版本,还有一个品牌带包装的电源线,不知道 ...

哪里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电池来说是不是要好一些,升压电池大电流,降压电池小电流。

充电宝这点电流基本没影响的,比如说1W的充电宝,就算是18W输出,算上损耗电池的电流也才5A多一点点,也就是0.5C放电,啥电池扛不住?其实看手机就知道了4000的电池上40W 60W 这还是充电,损耗都不是特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串的移动电源没见过,电芯看起来也不错的

电芯是小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十块钱收了个小米一万毫安双向快充,乐视双向快充13400版本,还有一个品牌带包装的电源线,不知道 ...

你是来显摆来的。呵呵

网友:
那个圆形的金属头子干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