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条如何改车用12V?

楼主(2019-12-15):
这个灯条是怎么改成12V供电.我打算把它放在车的后备箱里面做照明用..12V到14V都行..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白天上班.没时间回帖.找了2个贴片的8.2欧的电阻.替换了色环的10欧电阻..现在效果很好.发热低.而 ...

没事的,我也是白天上班,问题解决了就好,只要单个灯珠电流不超过额定电流,能有效散热,使用就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A:
有卖专一的软灯带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卖专一的软灯带12v

我就是想DIY改一下..要不这个灯条也是吃灰..

网友B:
中间那个孔的地方,把漆刮去一些,露出来铜箔,12v电源+限流电阻供电看看会不会亮一半。

网友:
灯条是2并6串的,改为4并3串加个合适的限流电阻就可以了,可以把铜箔割断,和旁边的铜箔连接就可以了,不用飞线的。下图是我串联改并联的例子,你可以看看。

网友C:
看图片是2并6串,你可以改成4并3串加个合适的限流电阻就可以,或者改成3并4串直接接12伏,给你个图做参考,这个是我全串联改全并联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那个孔的地方,把漆刮去一些,露出来铜箔,12v电源+限流电阻供电看看会不会亮一半。 ...

试过了 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片是2并6串,你可以改成4并3串加个合适的限流电阻就可以,或者改成3并4串直接接12伏,给你个图做参考, ...

你这个方案可行..可是我不想剪断行吗?   有详细办法吗? 你发这个图片没太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那个孔的地方,把漆刮去一些,露出来铜箔,12v电源+限流电阻供电看看会不会亮一半。 ...

我刚才又试了一下..可以点亮.但是两端的正负极正好相反.而且不知道加多大的电阻.不加电阻的话.亮度很高.估计会烧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才又试了一下..可以点亮.但是两端的正负极正好相反.而且不知道加多大的电阻.不加电阻的话.亮度很高. ...

改成4串就不用加电阻了,我的图片是全并联的改法,只是让你参考一下怎么改,你可以参照我的方法改成3串或者4串就可以了啊。

网友:
就是说你的灯条走线应该是2个LED并联,一共6组,然后这6组串联,你只要把串联的6组中间断开,改成3组串联的2段,再把这2段并联加电阻就可以了。参考图是原9串改3并3串,接的12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刚才又试了一下..可以点亮.但是两端的正负极正好相反.而且不知道加多大的电阻.不加电阻的话.亮度很高. ...

这就好办了,从中间孔那里,一刀两断。剩下的想办法并联就行了。
电阻的话,串15Ω左右的电阻试试,量电流,不大于200am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好办了,从中间孔那里,一刀两断。剩下的想办法并联就行了。
电阻的话,串15Ω左右的电阻试试,量电 ...

主要是我不想剪断.我试试飞线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我不想剪断.我试试飞线吧..

灯板有多余走线铜箔可以就近利用,没有就只能飞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板有多余走线铜箔可以就近利用,没有就只能飞线了。

已经飞线了..但是车启动后电压在14V左右..应该用多大的电阻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飞线了..但是车启动后电压在14V左右..应该用多大的电阻呢?

5730灯珠的参数是150毫安,如果是铝基板的话,散热没有问题,120毫安长期应该没有问题的,网上有计算公式的,或者4串就不用接电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5730灯珠的参数是150毫安,如果是铝基板的话,散热没有问题,120毫安长期应该没有问题的,网上有计算公式 ...

多谢高人..但是目前有个问题..我用的色环电阻..不知道是不是电阻太小..用12V点亮后.不到10秒钟电阻就烫手.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高人..但是目前有个问题..我用的色环电阻..不知道是不是电阻太小..用12V点亮后.不到10秒钟电阻就烫手 ...

电阻选大一些或者电阻功率换大的,毕竟消耗在电阻的功率不小,再或者每3颗灯珠加一个电阻,别所有灯珠加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选大一些或者电阻功率换大的,毕竟消耗在电阻的功率不小,再或者每3颗灯珠加一个电阻,别所有灯珠加 ...

不好意思.白天上班.没时间回帖.找了2个贴片的8.2欧的电阻.替换了色环的10欧电阻..现在效果很好.发热低.而且亮度比之前更亮一些.完全达到期望效果.全部点亮后测量电流320MA.应该没问题吧?后备箱照明用.估计不会连续工作太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