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燃气热水器水温怎么上不来,请各位老师指点

楼主(2019-12-15):
昨天在各位朋友帮助下,解决了水流小的问题。但水温还是上不来,打开一看,天然气燃烧是正常的。我把进水的水流稍微关小一点,水温还是没上不来。是不是水温传感器出问题了?

网友A:
不是显示了39度了?不热?那就换个感温头看看呗

网友:
火不行   水箱太大 烧不热

网友B:
水压太低,出水不畅也会造成进出水压差过小。

网友:
39度确实不是很热,楼主观察一下调大火的时候火是否真的大了?否则燃气的压力或者进气的阀门可能有问题啊

网友C:
热水器功率小了,水流量大了。

网友:
看火苗状态,气压不足或者气阀没完全打开

网友:
换个燃气减压阀或者把燃气减压阀上面那个塑料帽子拧开,用一字起拧紧点,或者把里面那根弹簧扯长点点装好,你会发现新大陆。还有就是要换燃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压太低,出水不畅也会造成进出水压差过小。

水压挺大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水器功率小了,水流量大了。

我试着把进水调小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显示了39度了?不热?那就换个感温头看看呗

感温头是这个吗

网友:
这个是火焰检测!出水温度检测在热水铜管上!

网友:
好象是底部的蓝黑线接的那个吧!你可以试下拔了下来应该就没温度显示了!

网友:
我觉得感温头应该没问题吧!你现在热水温度显示39度,你也感觉水不热,说明水温检测应该是正常的。
否则的话应该是温度显示高而实际水温低!

网友D:
另外昨天水流小到底是个什么原因啊?

网友:
检查进水口的滤网是否有堵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昨天水流小到底是个什么原因啊?

好像是莲蓬头堵住了,拆开重装就好了,没发现是什么东西堵住。

网友:
看你那个火苗,不够气了还是开关开得小?那一点点小火苗真不够散热,在冬天里。

如果你的热水器用的时间太长了,可能水箱里的水管里有水垢,这样也会影响水温的。

网友:
哪点小火能热吗?气源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