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咨询下电动车充电器假负载

楼主(2019-12-15):
自从新国标的电动车上市以来  ,感觉越来越多的充电器开始启用防反接的功能   。
但是有了这个防反接就觉得维修不怎么得劲,,请教各路大神  有没有低成本(这个低成本就是最重要的),做一个模拟电瓶电压来上电检测充电器的好坏

至于发热丝, 电灯泡之类的 我都试过了  没什么进展
有经验的朋友给支个招  让我拓展下思路
先行谢过各位

网友:
这里有一款电子负载,看上去貌似不复杂,带恒压功能,你可以DIY一个试试: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81084-1-1.html

网友:
其实如果是维修的话不需要那么复杂,你只需要暂时短接掉BT151的KA脚就行了,用锡将两个脚连上,等测试没问题了再分开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