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GOME定制 IHC8325GM 计量插座

楼主(2019-12-15):
本来一直是卖79的,结果因为券的事,提价成195了,我在提价前用券买了两,实付30元,支付宝还有花呗红包,实际一个12元,不过体验过后,感觉12元也不值。因为必须要用国美的APP配对,计量页面也没有电压电流显示,功率图表显示也有问题,面板按钮的灯也不是可控的,夜里太亮,电源方案垃圾,电解电容的寿命你们知道的,还常年通电,呵呵,电源也不是隔离的,面板按钮没做防水处理,安全隐患太大。售价79元的价格,出这种方案,不知道国美和鸿雁是咋想的,也太混水摸鱼了。

楼主:
接线柱和螺丝吸铁石吸不住,里面的铜条也拆不下来,继电器的那块板子也拆不下来,图上也可以看到,他们后期还处理过,不然板子塞不进去。
APP开关主页面显示0.5kwh,图表页面却是0.005kwh这是什么逻辑。再看看下面的图,后两张图表这功率,呵呵。
要是可以自己开发就好了,直接网页控制,也不知道国美能活多久

楼主:
晚上又无聊的试了一下断网情况下定时是否起作用,用手机开热点,另一手机操作,配对成功后,断开数据网络,APP上无法操控,事先设定好的定时开启和关闭也不会执行,当关闭移动数据后,面板上的蓝灯会闪烁,刚巧让我听到继电器欠压吸不住抖动的声音(也证实他的电源方案垃圾),当连上网络后,会按设定的定时继续执行。但并不会执行当前的时间的定时状态,比如说,你设置了8点给鱼缸开增氧泵9点钟关闭,但是你家8点前停了一会儿电,8点02分才来电的,那这个时间段的开启不会执行。
面板上的按钮点按可以起开关的作用,插座整体断电后会保持最后的通断状态,再次通电时会恢复原有的状态。和上面定时一样,给他通电时刚好过了定时关闭的时间,那么若是原先停电前是开启状态,那么此时也继续保持开启,那么这时就会产生麻烦。比如用在路灯系统上,他会亮到下一定时关断的时间。

这个插座叫智能简直在侮辱智能这个词汇,说是计量型,连电流、电压都不显示,功率图表明显把千瓦时这概念弄混淆了,若是按他的图表缴电费,供电公司得亏死。

APP上的功能及硬件的固件简直就是一个初学者的作品,或者说赶工出来的作品。

没用过其它智能插座开关,不好评价,若都是这样,还不如自己买相关模块自己做,至少功能上不会有这么大的缺陷,成本方面感觉比这还要低,这样缺陷的产品居然还卖79元,这世界咋了

网友A:
太麻烦,还要app才能看读数

网友B:
合作或是外包的吧。
这种甲方不掌握技术让别人来干的事大概就是这个结果,除非你遇到超级有良心的乙方。
很多东西,都是软件上面改改就可以避免你说的问题,但是他们却不做,可见这种做产品的态度。
这个拆机很好,虽然图少,但是指出了这个产品的大坑,反正我看了这贴是不会再买这个产品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合作或是外包的吧。
这种甲方不掌握技术让别人来干的事大概就是这个结果,除非你遇到超级有良心的乙方。
...

我是想把版子拆出来的,可是里面卡的死死的,电源加计量板原先就放不进去,是把两边柱子削了硬塞进去的。
以后再买同类产品,我会先去体验一下,至少先试用一下我想要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麻烦,还要app才能看读数

或许可以写个H5小程序来实现这些功能
通过开关背面的CMIIT ID可以在https://fccid.io/CMIIT-ID.php查到WIFI模组的信息,然后我在ALINK物联平台认证Wi-Fi模组、芯片信息表看到了这个型号

网友C(2020-03-12):
引用 楼主:
或许可以写个H5小程序来实现这些功能
通过开关背面的CMIIT ID可以在https://fccid.io/CMIIT-ID.php查到WI ...

鸿雁有一款同意的产品,可以链接阿里智能但是国美这款我试了连不上阿里智能,不知道也没有办法

楼主(2020-09-10):
引用 网友C:
鸿雁有一款同意的产品,可以链接阿里智能但是国美这款我试了连不上阿里智能,不知道也没有办法 ...

要刷鸿雁IHC8325B的固件吧,京东定制版是IHC8322J,我感觉这3款硬件或许硬件都一样,刷那家固件就能用那家平台,只是没地方弄固件

网友(2023-04-25):
现在不能用了啊,能不能改啊

网友:
还改什么,新品都很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