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这种Led怎么用?Luminus cxm-9-30-93

楼主(2019-12-15):
这种LED亮度高吗!cxm-9-30-93!我查了一下要35v供电!

网友:
查清楚电压和电流就好搞定了

网友:
我有这种,是9.9V供电的,貌似里面是一些小芯片并串的,亮度、光色都很好,价格也较贵。

网友A:
直接上那种普通220~驱动就行。有36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那种普通220~驱动就行。有36V的

什么意思,要变压到35v吧

网友:
这是集成灯珠,里面有很多个LED组成,要弄清楚这些LED是怎么连接的,就知道多高的电压,或者知道使用电压或电流。

网友:
看着像是COB灯珠~

网友:
可调电源限流慢慢往上调压就行,记得加散热片